一种抄线路板轮廓的方法

楼主(2017-11-18):
起源:开不起模就用表人家的外壳 ,那么就需要知道这个线路板的轮廓;
想法:
        1:线路板扫描出图片文件;
        2:ad软件导入PCB logo方式导入;
        3:剩下的玩玩曲曲的轮廓就自己微调吧;
这三步下来与用卡尺花费时间计算下来,效率高很多;

楼主:
ad导入 logo的时候 会提示输入一个比例;按照自己实际比例来设置就可以;
比如:我转换后的A4单色 bmp 像素是4912*6967;对应A4的图纸是210mm*297mm;
算下来的比例约是1.683167;

网友:
不就是抄板的第一步么?/

网友:
这不就是抄板吗?不止轮廓,连走线一起扫描

网友A:
thinkpad 最新的平板电脑 thinkpad x1 tablet 2017,配上3D扫描摄像头,直接生成对应的3D模型,然后导出即可

网友:
磨平,扫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最新的平板电脑 thinkpad x1 tablet 2017,配上3D扫描摄像头,直接生成对应的3D模型,然后导出即 ...

有教程没有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教程,机器带配件要20多K,买不起啊!

网友:
只抄轮廓吗,我都是手机拍照。。用colredraw描一下外形,卡尺量一下大小,拉的相同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抽空试一下,学习了,顶,谢谢

网友B:
扫描进去图片最好校正一下XY比例,
我通常这样做:
在colredraw里导入图片,描一下外形,校正一下尺寸,输出DXF文件,然后PCB设计软件导入。

即使这样也难保证0.3mm以内的误差。

网友:
我是直接连同一把曲尺和电路板一齐扫描.这样就不用再手工量尺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进去图片最好校正一下XY比例,
我通常这样做:
在colredraw里导入图片,描一下外形,校正一下尺寸,输 ...

扫描出来主要的位置确认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