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HZ方波失真

楼主(2017-11-18):
黄色方波为输入波形,粉红色方波为输出波形,为什么输出波形会失真?方波频率为10KHZ。

网友A:
在R24上并加速电容,100P-1000P选择

网友:
功夫不好,不要去日三极管

网友:
10K,C1用的就有问题,R21也大了,

网友:
C1 太大了吧

网友:
功夫不好,不要去日三极管+1

网友:
输出阻抗不对称,应该用推挽输出。

网友:
R17改成100欧,波形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24上并加速电容,100P-1000P选择

然而 楼主图上有很多R24,哈哈……

网友:
上升正常下降太慢 输出不对称 没用推完

楼主:
如8楼所说:R17改成100欧,波形会好很多。

楼主:
8楼,可以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可以解释下原因吗??

电流大,必然加速快。。如果你经常用光藕,你就会发现这个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8楼,可以解释下原因吗??

高电平输出阻抗等于B772的导通内阻,小于1欧,低电平的输出阻抗是R17/10K,两者完全不对称,充放电的速度完全不同,所以波形有很大差异。减小R17是为了让输出低电平时的阻抗变小,对称性会更好一些。

楼主:
明白了,谢谢8楼

网友:
用10K下拉 怎么可能好, 换成mos管肯定好看

楼主:
10楼的,可否给个推挽电路

楼主:
找个时间,试试使用MOS管,有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2018-04-13):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输出阻抗等于B772的导通内阻,小于1欧,低电平的输出阻抗是R17/10K,两者完全不对称,充放电的速度 ...

好厉害,电路原理知识了解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