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24位AD7793模块资料(原理图,源代码),带电磁隔离。

楼主(2017-11-18):
最近做了个高精度的AD7793模块,加入了电磁隔离芯片,抗干扰能力强;以2.5V的基准作为采样信号,精度为2.499995±2uV(系统校准后);提供原理图,stm32源代码(包括寄存器的配置,单通道的采集,系统校准);有需要模块的也可以联系我,不需要模块的,该资料也有参考价值,网上都找不到该芯片的系统性资料,特别是系统校准程序,我看数据手册几天才弄懂;阿莫电子如果觉得这是广告可以屏蔽,呵呵

网友:
65M的 Jlink.txt 。。。。。。。

楼主:
65M的 Jlink.txt 。。。。。。。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65M的 Jlink.txt 。。。。。。。是啥意思?

Jlinklog文件吧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65M的 Jlink.txt 。。。。。。。是啥意思?

网友A:
有没有在称重项目上用过?

楼主:
没在称重上用过啊

网友:
谢谢楼主,有空参考下,以前用过7794, 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AD7793容易出现通信迷失的问题,单路转换没发现,三路转换偶尔会出现,后来改了AD7190

网友:
使用7793也出现过楼上出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在称重项目上用过?

称重还是建议经典的cs5532

网友:
赞一个,之前用的TM7707估计是抄袭的ADI芯片吧,看起来框图几乎都是一样

网友:
这个芯片做产品会死在通讯干扰上,只有重新上电,否则无解

网友(2018-01-03):
引用 网友C:
称重还是建议经典的cs5532

多谢指点啊!

网友:
这玩具做产品,小心坑大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磁隔离本身的干扰好处理么?

网友D:
ti的ad1262有人用过么?说是32bit还带pg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i的ad1262有人用过么?说是32bit还带pga

估计芯片很贵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7793容易出现通信迷失的问题,单路转换没发现,三路转换偶尔会出现,后来改了AD7190 ...

AD719x是高精度秤专用的,有着优异的RMS噪声
AD779x就普通点了,中低端场合用的,现在出了集成度更高的下一代AD7124-4/8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芯片很贵  100+

http://www.ti.com/product/ADS1262/samplebuy
$9.1,还是比AD7177-2便宜的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l#product-samplebuy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7793容易出现通信迷失的问题,单路转换没发现,三路转换偶尔会出现,后来改了AD7190 ...

啥叫通信迷失?通信失败么?

网友F:
AD7793我也用,用来采集PT100。怎么说呢,确实通信不好玩,我复位都是循环复位10次,如果上电时PT100没接也会采到全是0.
看了下有个韩国品牌的奥拓尼克斯有很多产品(电压电流指示表)也是使用的AD7793,所以芯片本身应该是OK的,只是用法上有些讲究。

网友:
请问这款芯片单价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7793我也用,用来采集PT100。怎么说呢,确实通信不好玩,我复位都是循环复位10次,如果上电时PT100没接也 ...

最后搞定这个芯片了吗?,我都放弃

网友:
在用,但没做过多测试。
没有更多选择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芯片估计价格不菲

网友(2018-05-10):
确实7793的通信很蛋疼,直接用CPU的SPI模块通信,读出来ID总是不对,后来改为用IO模拟SPI,通信就正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