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台KEF EGG,说说感想

楼主(2017-11-18):
         磁带,CD机,MD机,USB解码都试过了,就那样吧,和500块的音响没什么区别,难道还要整台无损播放器才行?还是本来就那样?

网友:
要看你到底是打算买自行车还是宝马?

网友:
这东西不是才1000么? 和500比很正常吧。 刚进来还以为是LS50呢。

楼主:
   看看结构就知道1000买不到,CLASS D的,官网价是27XX,我是剁手日买的,便宜了1000,昨天又实验了下,原来是因为我放的声音太小,大音量下区别很明显,人声很靓,解析,声场都可以,而且还是用蓝牙连接的情况下,这货连接很方便,后面没有那么多连线,做工不错,反正值了,之所以选择这个,是因为以前在商场听过KEF的声音,久久不能忘怀......................,我喜欢简单的,分体的太复杂,太贵

楼主:
KEF还有个X300A,功放部分是三极管搭的,其实商场听的是那个,声音真心牛逼,无奈太贵了4XXX,EGG肯定不如它了,做信用卡业务员的时候经常去卖音箱的那里感受声音,听过那种巨无霸胆机加巨无霸古董音箱的声音,也听过几十万的B&O,有印象的还是KEF的声音

网友:
你这个图怎么跟张大妈上16年的晒单一样?

楼主:
      感觉声音越来越好了,虽然是D类的,反正值那个价格,找到了曾经蹲在商场听X300A的感觉,区别就是声音没有X300A那么清澈,但是情感是一样的,总结就是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别的不敢说,BOSS乐悠扬专卖店卖一万,真的没这个好,某宝上卖的很火的soundlink也卖1千多,真是人傻钱多,主楼图片网络上的,这个是自己拍的

网友(2018-01-21):
性价比的话,其实JBL LSR305还可以,我有过一对后来卖掉了,看上了真力M040,音箱系统是个无底洞,换了前面想换后面,换了后面又想把前面搞搞。

网友:
这个配电脑用用应该很不错了吧

网友:
BOSE的怎么样?是不是基础入门可选?......JBL的真心不看好,只能BOSE

网友:
不知道ELAC这个牌子的音响水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