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完没了的WAV播放器之数模干扰

楼主(2017-11-18):
上一次的板子,有数模干扰声,播放一首空白的歌曲,戴上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暂停与播放切换之后可以听见很弱的沙沙声。以为重新布局可以改善。

这几天重新做的PCB,依然有干扰,数模供电,地线完全隔离,单点接地,数地没分割,模地没环地,单片机有屏蔽。。总之尽力了。

补充信息,算了,不纠结了,比较了万元以下的各种砖头,我的底噪声算是非常小的那种了。。不盖住子被子基本上听不清楚噪声。
附件为一首空白的WAV文件,请把音量开到最大,戴上耳机,播放状态下,安静的环境下,最好拿被子盖住头,如果听不到任何噪声,这个播放器肯定不错,至少比DIY牛。其它自动切歌噪声什么的,烂。。。

https://pan.baidu.com/s/1cHGYZW

网友A:
电源地接真正的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接真正的大地

是电池供电的呀。

网友B:
电位器,外壳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外壳接地~~

胶壳的电位器,好像是单片机的干扰通过DAC传到后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壳的电位器,好像是单片机的干扰通过DAC传到后级。

1、上数字隔离芯片,到DAC;
2、四层板,建立敷铜屏蔽层;

网友C:
个人觉得对于手持电池供电设备没必要上数字隔离芯片吧,并不是单纯的单点接地就能解决问题,要明白这个地到底是电流回路地,还是电压参考地。

楼主:
DAC本身它有处理器,怀疑内部数模串扰,当然它的动作跟随单片机。怀疑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数字隔离应该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对于手持电池供电设备没必要上数字隔离芯片吧,并不是单纯的单点接地就能解决问题,要明白这个地到 ...

就算把PCM1732电源单独出来,地线都不跟数字部份接通。还是一样有干扰。

楼主:
已解决,走错一根线,跳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走错一根线,跳正就好了。

……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l楼主开源吗?

楼主:
不开源,PCB有几块,需要的小窗地址发来。20元一片,贴好大部份阻容和1117,固件私发。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2158242464
protel99 PCB图和固件
https://pan.baidu.com/s/1jIOSSLo

网友:
原来是个屏蔽罩

以前无机酸的方法是屏蔽罩DIY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