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FPC排线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安培?

楼主(2017-11-18):
如题,有哪些知道啊。
能帮忙上传一个PDF说明吗?
我搜索了一圈,好象没找到相关文件啊。

网友A:
跟铜厚和线宽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铜厚和线宽有关吧

普通的FPC排线呢,关键我是想找到这一份文档,或者说普通情况下,主流情况下,是多少安培?
打算用FPC来传递电源,需要计算这个。。

网友B:
以前测试过,0.5mm,100mm长,单pin走200mA没问题
怕不够,电源多来几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测试过,0.5mm,100mm长,单pin走200mA没问题
怕不够,电源多来几根就是了 ...

兄弟,某个意义上,单根是不可靠的,所谓并联,是可以被逐个击破烧毁的,然后。。所以还是要单根的容余值足够。

网友C:
你看看一个fpc好多都是多根电源线,肯定过电流大,我觉得插座接触电阻都比线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一个fpc好多都是多根电源线,肯定过电流大,我觉得插座接触电阻都比线阻大 ...

是的,我想做一个主板和模块,GUI模块和主板之间只通过一个软排线连接上,这样简易方便,即插即用,主板上的接口可以固定下来,不想另外再配线了。就是不晓得这种线能不能顶得住大电流,我查了一下7寸的,电流高达200MA,有的甚至逼到300MA,如果是8寸的,10.2寸的,电流会更大的,所以想做这样一个能满足所以需求的。。

网友D:
区区ma级别 3根+ 3跟- 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区区ma级别 3根+ 3跟- 足矣

3根,单根可以走300mA吗?
哪里有手册可依,或是理论?

网友E:
伍尔特的排线,0.5间距,每根是200ma,手册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伍尔特的排线,0.5间距,每根是200ma,手册上有说明

好象没百度到伍尔特排线,然后某宝搜索也没找到啊。
帮忙来个链接呗!

网友F:
你看屏背光多少电流,原来多少根,照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屏背光多少电流,原来多少根,照用不行?

其实不是所有的屏都是能FPC排线供电,因为有的屏,电源线是单独的,比如10.2以及8寸屏,我碰到不止一例,人家单独拉2根线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所有的屏都是能FPC排线供电,因为有的屏,电源线是单独的,比如10.2以及8寸屏,我碰到不止一 ...

我用过10.1的屏就是PFC 5V供电的,连同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10.1的屏就是PFC 5V供电的,连同背光

走FPC排线供电吗,没有单独的电源线。。
看来我也得选择这种屏,真是不想带个电源线的拖油瓶啊。

网友E:
http://katalog.we-online.com/en/ ... X002?sid=23cb4fc059

网友G:
楼主大哥,我一般自己打FPC排线,都参考这个pdf文档。你可以参考下。希望有用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没敢用,换代其他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大哥,我一般自己打FPC排线,都参考这个pdf文档。你可以参考下。希望有用 ...

这个方法好啊,请问怎么打啊?
从来没有自己做过这种排线啊。这种做的不错,可以做厚点,自然电流也就大了。。
可惜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搜索了一下,没发现可以现做FPC线的地方啊。如果方便,能否站内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katalog.we-online.com/en/em/FFC_0_50_TYPE_1_6876XXXXX002?sid=23cb4fc059

感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