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的textbox控件的AppendText()如何提高性能(已解决)

楼主(2017-11-18):
用C#编写了一个上位机软件,用来处理STM32通过串口发送来的数据。需要用textbox显示接收到的数据,但是发现没有加上这语句,电脑CPU占用率在4%,但是一旦用上之后,CPU就上到了30%,因为这样,数据延迟比较严重,而且会丢数据。
代码是这样写的(大约需要每秒运行500次,才合格,但是现在每秒到了200多次,就开始大量占用CPU了):
txb_DataShow.AppendText(DGVD.Index.ToString().PadRight(8, ' ') + "    " + DGVD.TransferDir + "    " +DGVD.OperateTime + "   " + DGVD.IDType + "      " + DGVD.DataType + "     " +DGVD.FrameID.ToString("X").PadLeft(8, '0') + "      " + DGVD.DataLength.ToString() + "    " + DGVD.Data + "\t\n\t\n");

谢谢大家,当前已经解决,主要就是用复用StringBuilder类,因为用String类据说是不可变长度,而且每次调用都要重新创建,所以占用资源较大,改为SrtingBuilder类之后,当前每秒更新1000次,都不产生延迟,另外也谢谢大家提出的每秒更新频率的问题,的确是不应该更新的这么快,现在时间改为20ms刷新一次,显示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用一个stringbilder,构造时的初始容量设大点。每次增加时都加到stringbildet里面(少用string的+操作符)。然后将所有文本整体放入显示控件,这样试试。

网友A:
同上 你需要的是StringBuilder.   然后用个FIFO. 开个刷新线程 定时去取数据到UI上面就行了.

网友:
首先每秒显示几百次,刷新几百次,有意义?每次更新变量,然后隔一秒或者1/30秒显示一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 你需要的是StringBuilder.   然后用个FIFO. 开个刷新线程 定时去取数据到UI上面就行了.   ...

您好,在你回复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现在用的是接收到的数据都存储在stringbuilder里面,然后,再开一个定时器大约1ms就更新到textbox控件中,但是有有明显的卡顿现象(显示有所卡顿,但是CPU明显降下来了,到了10%以下),因为我学习C#都是网上学习的,暂时还不太懂,请问下:开个FIFO在C#是什么样的含义,开个线程,我想我网上查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在你回复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现在用的是接收到的数据都存储在stringbuilder里面,然后,再开一 ...

队列吧! 接收线程把数据放入队列  显示线程吧数据显示到UI上   C#有线程安全的队列类 你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不用考虑线程锁的问题

网友:
1ms 刷新一次的意义何在那?

网友:
一秒钟刷新界面上百次  人看的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在你回复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现在用的是接收到的数据都存储在stringbuilder里面,然后,再开一 ...

1ms刷新一次显示怎么搞都会卡顿,而且没有任何意义。建议你1s刷新一次显示就很好了。还有耗时间的后台操作最好另起一个线程,不要主界面线程里面操作。不然界面也会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