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显示方案串口屏开发和意见征集

楼主(2017-11-18):
1.为什么我们要做Linux串口屏
目前随着技术的发展,人机交互方案一直在升级。而目前在一些传统领域人机交互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传统领域里面有不少基于单片机,单片机+FPGA的显示解决方案为不少客户解决了彩屏显示交互开发困难的问题;但是随着用户需求和交互内容的增多,传统的硬件限制已经无法满足大部分的客户需求,所以我们做了这个产品。赋能传统领域便捷的人机交互体验方案+物联网的接入能力,助力物联网的发展。
简单点说就是:
        现在价格实惠的屏开发不方便,自定义空间有限;
        Android这些方案做一些产品的时候太多余了
2.系统的组成
内核
        基于开源的Liunx3.4的内核版本
        针对物联网行业裁剪优化
系统
        自主的GUI框架
        网络API
        媒体服务
        物联网平台接入
        支付平台接入能力
        远程更新系统能力
        远程推送消息的能力
开发支持
        提供所见即所得组态式GUI开发工具
        提供完整的逻辑代码开放编写部分
        不断更新的文档和样例支持
        不断更新的控件包和系统升级服务

3.对比目前的产品我们认为的优势:
对比传统的单片机串口屏或者单片机+FPGA显示屏的解决方案
        提供了类手机,平板电脑一样的最新交互体验方式,客户接受程度高,产品使用学习成本低,显示效果好的优势
        通过软件实现了多图层虚拟的技术,解决传统显示方案限制图层数目的问题
        支持png 格式的解码能力,让图片图层叠加效果更佳
        从系统层支持WiFi,以太网,2G,4G的接入能力为客户更加便捷的接入网络;同时方便快速的接入深智云,微信物联,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平台,可以为共享行业提供快速的物联终端解决方案。
        提供视频解码的能力,更方便的向用户展示信息。
对比Android和传统的Linux解决方案
        提供测试稳定的硬件基础,节省了硬件开发的测试验证的周期
        提供针对物联+显示的系统开发工作,节省系统在物联和显示上再次开发和调试系统的时间
        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行能力:目前系统运行于 1G单核的CPU,64MBDDR2,16MB的Flash上,节省50%以上的硬件成本
        提供组态+用户逻辑源码的开发工具,方便客户快速完成客制化的开发;开发周期至少比传统的方式节省60%以上。
        深度定制的系统具备了3秒快速启动和24小时*365天安全运行的能力。

4.演示的视频路径:http://i.youku.com/shenzhenzkswe?spm=a2hzp.8244740.0.0

5.文档的路径:https://www.kancloud.cn/zkswe_so/userguide/454546

6.应用的sample代码可以看:https://gitee.com/zkswe/SampleUI;
        用户自己的逻辑代码写在:https://gitee.com/zkswe/SampleUI/tree/master/src/jni/logic 目录下,可以参考文档中的https://www.kancloud.cn/zkswe_so/userguide/455358 逻辑代码修改的文档部分看到用户要编辑的代码段。

想征集的意见:
1.是0代码更加适合编程还是我们保证这种开放的开发模式更加方便
        很多人都在推崇0代码的开发模式:理由是方便安全,但是个人认为限制性很高,就算限制性不高的情况下也会需要学习其他的脚本语言或者语法。

2.后期有考虑类似于树莓派提供一种脚本语言给到用户快捷开发。对于lua和python大家怎么看?

=======================================================================================
补充一下信息:
目前的硬件参数为:
1.ARM CortexA7-1GCPU,64MBDDR2,16MBNorFlash
2.支持以太网,WiFi,全功能串口,USB,SDCard
3.音频输出,输入功能
PS:16NorFlash可以升级为128M的NandFlash或者32MNor。 更大的存储空间通过SdCard 或者EMMC拓展

产品在显示交互上的规格有几点指标,目前认为传统串口屏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这里回复一下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的原因】
1.支持电容/电阻屏 滑动交互,体验上需要接近Android的操作体验
2.支持分辨率需要可以做到常用的串口屏分辨率:800*480,800*600,1024*768的规格
3.显示的图像不能出现锯齿:文字,波形图,指针旋转。

这里放几张机器上的照片上来:

网友A:
楼主可知  北京大器智诚?脚本开发的,个人认为方法挺好,硬件太烂,功能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知  北京大器智诚?脚本开发的,个人认为方法挺好,硬件太烂,功能太少 ...

谢谢,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开发方式。

网友B:
什么芯片方案啊,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方案啊,价格如何

全志V3s方案,集成DDR。价格会比目前的MCU串口屏价格稍微高一些。7寸配电容屏就在200出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志V3s方案,集成DDR。价格会比目前的MCU串口屏价格稍微高一些。7寸配电容屏就在200出头。 ...

谢谢回复,能不能请问一个问题,文件存储是什么方式啊,V3s支持emmc 吗,我知道支持spi flash,sd卡.

网友C:
上系统用Android好一点

        自主的GUI框架
        网络API
        媒体服务
        物联网平台接入
        支付平台接入能力
        远程更新系统能力
        远程推送消息的能力

用STM32现实这些功能,网络(浏览器做不到),媒体服务(STM32硬件性能不够),其他的功能都能做到

网友:
很好,最好能做成工业级的,需求很大,可以代替迪文等串口屏,Windows和android的工业平板。

网友D:
一直想找个类似的,另外电脑显示器很便宜,出个vga输出的

网友E:
    从你的字里行间,里面的“但是个人认为...”,对应的是“很多人都在...”,这就是矛盾,因为你不是乔布斯,无法引领市场,只能迎合市场,也许你以后做大了可以为所欲为比如迪文,但是刚起步就要和市场对立,至少,我就觉得这玩意高不成低不就,某些情况下可能还比不上150元的迪文呢,这样的潜在客户就丢失了。
    在其他家动辄几百M甚至1G、2G的存储上,你的Linux配个16MB的存储或许就是不够的,字体、图片、视频之类占用大量空间,但是你的宣传上并没有说可以扩展容量(无论是通过外贴SPI Flash、扩展TF或U盘都没说)。
    你着重强调网络和媒体,解决了用户很大的一个痛点,然后基本的文件系统和数据库之类的却只字未提,不会被裁剪了吧。迪文的那个破玩意还在吹嘘数据库呢,我X
    不明白你上了Linux为什么要绑定C/C++,还那么看不上0代码开发方式,很多年前几乎0代码的RPG Maker都能开发游戏,而且比C/C++稳定得多,你优先选择一个满地是坑的语言是出于效率考虑?然而Linux也支持其他编程语言啊,Android也没有绑定Java和Kotlin是不。
    还有最最最重要的一点,硬件平台怎么样。虽然现在搞软件的吊打搞硬件的,但是要是硬件一堆坑,搞软件再牛X也是枉然。我用过迪文和中显的,号称兼容嘛,可以说,迪文的屏就是一坨屎,中显的比屎都不如,太他妈差了。中显的软件比迪文好N倍,然而硬件时不时的给你来点颜色,迪文的烂软件还能忍,中显的烂硬件怎么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知  北京大器智诚?脚本开发的,个人认为方法挺好,硬件太烂,功能太少 ...

后面没有找到这几公司哦,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linux稳定性确实高,但是相应地技术要求也高

所以我们重新做了一套IDE,用组态的方式开发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找个类似的,另外电脑显示器很便宜,出个vga输出的

这个感觉就跟树莓派很像了
目前这个板子也是100元内的售价,这个需求可以在高端的方案(内存和存储比较大)里面考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系统用Android好一点

        自主的GUI框架

谢谢回复
如今天新增的补充说明:几个显示的硬指标要求:无锯齿,交互体验,矢量字库。这些都是STM32做不到的。同样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对于STM32来说也是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做的是60fps的刷新率

为什么不用Android:成本问题和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的字里行间,里面的“但是个人认为...”,对应的是“很多人都在...”,这就是矛盾,因为你不是乔布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提的问题很好,所以早上补充了一下楼主层的说明。

某些情况下可能还比不上150元的迪文呢,这样的潜在客户就丢失了。
==这个完全可能存在。迪X目前有低配置的T5平台一样可以实现一些功能,所以在页面简单无过多交互的情况下迪X非常有优势,我们并不是为了消灭什么而做这个事情。每个产品在某个领域都有他特定的优势,并不能说出来一个新东西就能消灭以前的一个东西。

在其他家动辄几百M甚至1G、2G的存储上,你的Linux配个16MB的存储或许就是不够的,字体、图片、视频之类占用大量空间,但是你的宣传上并没有说可以扩展容量(无论是通过外贴SPI Flash、扩展TF或U盘都没说)
==这里补充回复:做16M是基于成本的考虑,当然同等成本下可以换位128M的Nand。可以支持Sdcard或者emmc拓展。字体文件已经内置了矢量字体库,图片支持png格式,可以做到非常好的效果和压缩。

你着重强调网络和媒体,解决了用户很大的一个痛点,然后基本的文件系统和数据库之类的却只字未提,不会被裁剪了吧。迪文的那个破玩意还在吹嘘数据库呢,我X
==数据库支持了sqlite,媒体功能支持在sdcard或者emmc上,文件系统没有过多的限制。

不明白你上了Linux为什么要绑定C/C++,还那么看不上0代码开发方式,很多年前几乎0代码的RPG Maker都能开发游戏,而且比C/C++稳定得多,你优先选择一个满地是坑的语言是出于效率考虑?然而Linux也支持其他编程语言啊,Android也没有绑定Java和Kotlin是不。
==首先并不是考虑绑定,以前用过几家的串口屏或者组态,用起来的时候总是需要学习他们的指令集或者编程方式。感觉特别复杂。用C,C++是考虑到这个语言是大部分使用的工程师都比较熟悉的语言。这里发这个贴子的目标也是想听一下用户对于0代码的理解。谢谢你的RPG Maker,我们学习一下先。

还有最最最重要的一点,硬件平台怎么样。虽然现在搞软件的吊打搞硬件的,但是要是硬件一堆坑,搞软件再牛X也是枉然。我用过迪文和中显的,号称兼容嘛,可以说,迪文的屏就是一坨屎,中显的比屎都不如,太他妈差了。中显的软件比迪文好N倍,然而硬件时不时的给你来点颜色,迪文的烂软件还能忍,中显的烂硬件怎么忍?
==硬件平台是全志V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能不能请问一个问题,文件存储是什么方式啊,V3s支持emmc 吗,我知道支持spi flash,sd卡. ...

文件存储是指数据库吗?我们用的sqlite
视频其他的大文件我们是通过sdcard支持的。这里基本不挑文件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存储是指数据库吗?我们用的sqlite
视频其他的大文件我们是通过sdcard支持的。这里基本不挑文件系统 ...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想请问的是用存储芯片,来保存数据,,,比如树霉派是需要外部挂一张SD卡来保存内核和文件系统,
你这个系统也需要外部加一个SD卡来保存内核和文件系统吗.如不是那用什么保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想请问的是用存储芯片,来保存数据,,,比如树霉派是需要外部挂一张SD卡来保存内 ...

内核+我们的框架系统小于8M的镜像+客制化的界面应用和图片资源存储在我们的内部SPI Flash 上面,这个一般用户场景就是整体使用12M以内空间的样子。
如果你需要联网下载视频图片或者自己有很多资源需要放的话需要外挂一个Sdcard存放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内核+我们的框架系统小于8M的镜像+客制化的界面应用和图片资源存储在我们的内部SPI Flash 上面,这个一般 ...

Linux镜像小于8兆?有这么小的linux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如今天新增的补充说明:几个显示的硬指标要求:无锯齿,交互体验,矢量字库。这些都是STM32做不 ...

无锯齿也可以做到,矢量字库用freetype,stm32f7初始一个字库300多ms.(用SPI FLASH存储的,用NAND FLSH或QSPI FALSH 时间更短),
用国产的芯片linux和android价格也没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锯齿也可以做到,矢量字库用freetype,stm32f7初始一个字库300多ms.(用SPI FLASH存储的,用NAND FLSH或 ...

还是价格问题。F7的运行速度是什么档次。
Android的DDR最小512M,这个就需要花掉20+RMB了。我是没有见过100元内可以做下来的Android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Linux镜像小于8兆?有这么小的linux吗?

系统裁剪过了。系统在3M的样子,剩余我们的GUI框架和字体库第三方库之类的。开机速度是在3秒内完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价格问题。F7的运行速度是什么档次。
Android的DDR最小512M,这个就需要花掉20+RMB了。我是没有见过1 ...

F7同样做不到100以下,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7同样做不到100以下,就是方便

是的,单片机就是DDR小了,要外挂一个SDRAM.你做的GUI很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单片机就是DDR小了,要外挂一个SDRAM.你做的GUI很不错哦。

朋友公司用Android的系统,用瑞芯微的芯片,内存大一点差不不了几块钱。
多媒体,现在ARM9做个720p,客户用了之后就会要求支持清淅度更高的ARM9满足不了。

网友H:
LZ用了camdroid?怎么JNI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提的问题很好,所以早上补充了一下楼主层的说明。

某些情况下可能还比不上150元的迪 ...

    很不错,按现在的话来说应该叫“智能液晶”或“智能触摸屏”了,不应该叫“Linux串口屏”,因为有可能不会使用到串口。
    本人虽然使用C/C++十多年了,但是依然讨厌C/C++,使用起来各种不爽。感觉现在随便拿出个编程语言都比C++省心,虽然效率上可能有欠缺,但总比到处找BUG好得多。我说的RPG Maker有点极端,基本0代码,但仍然是脚本,只是是图形化的,编码效率远远比不上有代码的;不过也有它的优势,格式固定,不像C++那样飘逸,出错的概率几乎没有。
    其实我觉得.NET MF(虚拟机,差不多也就是脚本平台强一点的水平)不错的,虽然我一直反对在STM32上面跑.net mf,但那是因为stm32资源太少了。当然Linux支持N种编程语言,你们只要提供API就好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自由选择
    有sqlite大赞,有时候数据库还真的需要,而其他的串口屏都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用了camdroid?怎么JNI都出来了?

对的,用jni的原因是因为需要使用ndk的编译环境

网友I:
可支持用qt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支持用qt开发?

目前的定位不支持QT开发。我们有自己的IDE工具,比QT做界面会更加方便一些。

网友:
不支持QT开发怎么能叫Linux屏呢?方案用Linux不代表屏就是Linux,自己的IDE永远比不过QT成熟吧
换个角度说,如果能把硬件做好了,开发方便,我觉得还是很有市场的

网友J:
楼主,成品价格大概是多

网友K:
要从客户的需求出发,客户需要的不是Linux,而是一个人机界面。或者说是在普通的人机界面之上,添加的其他附加功能。
而且客户需要的不是多大内存,不会管你什么CPU,也不关心什么是QT,而是体验。画面流畅,能够满足功能,使用方便。这
才是客户关心的东西。
听一群做技术的人讨论这个事情,已经偏离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从客户的需求出发,客户需要的不是Linux,而是一个人机界面。或者说是在普通的人机界面之上,添加的其他 ...

感谢回复,从用户角度来看,交互体验部分是我们来定义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帖子的讨论重点不在这里。
这个产品(IDE开发工具)目标群体就是工程师二次开发,如果脱离了使用者的需求(这个帖子是重点是开发部分),开发出来的(工具和开发方式)不好用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知  北京大器智诚?脚本开发的,个人认为方法挺好,硬件太烂,功能太少 ...

用过,不好,客服差,想法好

网友L:
楼主的产品我支持,我现在就用树莓派做屏的产品,买的微雪的,做成小电脑一样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产品我支持,我现在就用树莓派做屏的产品,买的微雪的,做成小电脑一样用起来很方便 ...

谢谢你的支持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从用户角度来看,交互体验部分是我们来定义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帖子的讨论重点不在这里。
这个 ...

LZ,我下载了您的Demo工程,看到里面有minigui的库,是基于minigui二次开发的?代码风格类似Android,继承了Java的繁琐
现在的控件还好少,没有看见输入法,原本的minigui应该是有的吧?
另外希望能够提供文件操作、音频视频、数据库操作、网络方面的例程,而不是仅仅只有界面。
再就是贵公司的网站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下载了您的Demo工程,看到里面有minigui的库,是基于minigui二次开发的?代码风格类似Android,继 ...

绘图的引擎目前是MiniGUI
输入法我们有自己的输入法,有输入的控件,在输入控件部分会讲解。目前的GUI基本上可以满足90%以上的用户场景使用了。
网络,数据库,文件操作的接口和例程还在编写。
网站在备案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成品价格大概是多

7寸电容屏商规的价格在200出头

网友:
之前我用过广州微嵌的屏,也是串口屏,官方提供IDE,楼主也可以看一下

网友M:
Linux开机速度能达到3秒我感觉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M:
Linux开机速度能达到3秒我感觉比较难

来给你看看3秒内开机的系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看好时间轴

网友N:
顶一个,感觉想法挺不错的。

业内,友衷电子,做linux的汽车仪表的,他们的启动大概2s多。

网友M:
这个和加一点内存上qt有什么优势?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从你的字里行间,里面的“但是个人认为...”,对应的是“很多人都在...”,这就是矛盾,因为你不是乔布 ...

如果不支持C/C++开发,而使用0代码开发会不会存在处理相对复杂的串口协议比较困难的问题?

网友P:
想法很好,就是不知道开发起来难度如何,调试起来复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如果不支持C/C++开发,而使用0代码开发会不会存在处理相对复杂的串口协议比较困难的问题? ...

其实是一样的,比如我说的RPG Maker,开发游戏用的,虽然是0代码,但还有图形流程,同样也是脚本语言,只是非常受制约,对于经常用代码的来说效率低下,但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方便。
C/C++里面的坑实在是不少,但这个就完全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提供那么高级的用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如果不支持C/C++开发,而使用0代码开发会不会存在处理相对复杂的串口协议比较困难的问题? ...

我贴一张RPG Maker XP的事件截图给你看,在地图上某处点右键新建事件就是这个模样,其实可以看出和有代码的流程也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顶一个,感觉想法挺不错的。

业内,友衷电子,做linux的汽车仪表的,他们的启动大概2s多。 ...

实测4秒左右,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用他们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和加一点内存上qt有什么优势?

这个主要是芯片关系。这个IC集成了DDR,所以成本优势比较明显。
对比QT:
我们不需要从最基础的控件设计界面,更多的是类似于组态的编辑方式。
QT更多的注重自定义的能力,所以都提供最基础的组件。
补充一点就是:这个QT占用的内容和空间包括启动时间也会相对的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法很好,就是不知道开发起来难度如何,调试起来复杂不

开发GUI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对于调试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做模拟器。
目前就是在源码C++或者配置脚本的方式里面在犹豫,可能会出现两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贴一张RPG Maker XP的事件截图给你看,在地图上某处点右键新建事件就是这个模样,其实可以看出和有代码 ...

谢谢,我们研究一下。你对迪文研究很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研究一下。你对迪文研究很深啊。

楼主,你签名的上的网址访问不了。我认为楼主想做一个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东西,这个太难,工作量也太大了。如果楼主定位为满足会C语言的电工,只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可能简单多了。我就要这样的需要,HMI我认为不够灵活,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就要是需要一个显示屏+加一个键盘,通过网口或485接口控制我做的控制板,进行交互。以前我找坛里的加串口屏的网友定了一批7寸的屏,可以外扩8X8的键盘,通过RS232接口控制我的设备,他用的是STM32+CPLD做的,我就直接在他的那个硬件上开发软件,因为不想搞那个硬件。

网友Q:
楼主的好多链接不存在,这个东西已经不在是串口屏了,就是一个LINUX 的小系统了,那么不懂LINUX 的 人怎么去用。
如果客户只是熟悉自己的系统,把大部分功能都放在自己的系统里,只是个显示,那岂不是普通串口屏+CPLD 方案就可以了

网友R:
LZ是准备用安卓方案,做彩屏?显示内容支持通过串口修改?

网友M: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好多链接不存在,这个东西已经不在是串口屏了,就是一个LINUX 的小系统了,那么不懂LINUX 的 人怎么 ...

我猜楼主想做到的是客户感觉不到Linux的存在,只需要在PC机仿真和开发,然后下载下去即可,和普通串口屏用法一样

就是好奇楼主怎么实现通过串口去控制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好多链接不存在,这个东西已经不在是串口屏了,就是一个LINUX 的小系统了,那么不懂LINUX 的 人怎么 ...

本质上和MCU+CPLD没有什么差别。不需要用户熟悉我们的硬件和系统
显示和交互有差异:目前的串口屏显示锯齿严重,交互是普通的按键形式。主要升级了交互体验。更多的场景是在消费场景下。
开发方式的差别:支持部分的源码开发方式,保留串口屏的快速开发方式,同时提供可以自定义的逻辑部分。

应该不会啊,官网刚备案完成,可以重新进入。文档路径是www.zkswe.com。文档 doc.zkswe.com/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是准备用安卓方案,做彩屏?显示内容支持通过串口修改?

很明显不是Android,而是一种替代Android显示屏模组的方案。是的显示内容通过串口更新数据,应用刷新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猜楼主想做到的是客户感觉不到Linux的存在,只需要在PC机仿真和开发,然后下载下去即可,和普通串口屏 ...

目前做的这个部分是通过逻辑代码实现。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文档。
doc.zkswe.com/help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做的这个部分是通过逻辑代码实现。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文档。
doc.zkswe.com/help

看了下button示例代码,风格还有点古老呀。还是建议你们上Python和lua。toggle按钮的状态切换竟然还是要自己在逻辑里实现,不能自动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本质上和MCU+CPLD没有什么差别。不需要用户熟悉我们的硬件和系统
显示和交互有差异:目前的串口屏显示锯 ...

楼主是提供了一种直接要把显示的内容拖放到屏幕上,然后配置属性,和组态比较相似吧。
网站可以进去,文档网址进去里面没文件。
看只有7寸,开卖了吗?这个东西价格控制合适的话还是很有前途的,屏幕可以选可视角度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是提供了一种直接要把显示的内容拖放到屏幕上,然后配置属性,和组态比较相似吧。
网站可以进去,文 ...

有部分还没有写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S:
209和299有什么区别?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部分还没有写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ed67644bvNlVR&id=55817836011 ...

我给楼主提个意见,能不能做一个8X8的矩阵键盘接口,这样可以接用户做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S:
209和299有什么区别?

硬件配置不一样,有触摸,有音频,网络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给楼主提个意见,能不能做一个8X8的矩阵键盘接口,这样可以接用户做的键盘 ...

这个考虑的是通过MCU扩展哦。芯片的IO端口不够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的是通过MCU扩展哦。芯片的IO端口不够了

可以考虑用AD来采样,外接的按键,也可以直接指导用户自行设计。
只要配置好电阻值的范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考虑用AD来采样,外接的按键,也可以直接指导用户自行设计。
只要配置好电阻值的范围就好。 ...

谢谢关注,目前预留了一组AD 按键接口。但是还是很多客户需要拓展的IO和串口,后期会考虑退出对应的拓展板

网友(2017-12-24):
支持楼主,也一直在寻找低成本的应用方案替代DW屏。DW屏做个简单应用还可以,那个T5屏也不太好用,BUG较多。我觉得如果能实现DW的功能+数据库+矢量字体那就比较完美了,其它功能基本都能在MCU上搞定了。

网友U:
请问楼主:1、组态控件皮肤可以修改吗,能否能像DW屏一样任意制作?
                2、是否支持MODBUS RTU 通信功能?(要自已开发的话那可就费劲了)
                3、是否支持开机动画+音频播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楼主:1、组态控件皮肤可以修改吗,能否能像DW屏一样任意制作?
                2、是否支持MODBUS RT ...

1.控件是通过图片生成的。可以任意制作
2.支持MODBUS 通讯,不过确实需要移植一套这个协议进来
3.开机动画实际就是开机后的第一个页面放动画。支持音视频播放

网友:
嵌入式Linux是可以2秒多启动的,主要就是抠细节,各种优化。

网友B:
迪文串口屏楼主听说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迪文串口屏楼主听说过吗

有用过一段时间,怎么了?

网友(2018-02-19):
全志的芯片能用在工业环境嘛?

网友V:
能支持HMI做主机时的C语言脚本就很爽了,再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

网友:
一直用广州大彩的串口屏.4.3寸的100多块钱.MCU+CPLD实现.

网友:
想法很好,不知道用起来是否方便 ……

网友:
引用 网友V:
能支持HMI做主机时的C语言脚本就很爽了,再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

顶这个
字数补丁

网友(2018-04-28):
引用 楼主:
实测4秒左右,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用他们的产品

这家的屏貌似效果做的很炫

网友W:
我们公司正需要串口屏 迪文的不好用 强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们公司正需要串口屏 迪文的不好用 强烈需要

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
不错,启动速度很快

网友X:
楼主有没有考虑出核心硬件模组啊?  结构不一样不好用你们的模块,能做成核心板的方式自己做配套结构的底板那就更好了

网友Y:
硬件用V3S就是一个坑,选方案前考虑过EMC性能没有?

网友:
某某的软件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硬件稳定性听说还是做的比较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有没有考虑出核心硬件模组啊?  结构不一样不好用你们的模块,能做成核心板的方式自己做配套结构的底板 ...

有核心板的方式和openbom的方式。两层板自己做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Y:
硬件用V3S就是一个坑,选方案前考虑过EMC性能没有?

记得你掉芯唐的坑里,又掉全志的坑了?

楼主(2018-06-07):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方案啊,价格如何

已经开售了,可以进店购买。近期会有一款69元的版本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售了,可以进店购买。近期会有一款69元的版本出来

是核心板模块吗? 自己适配外壳结构? 是这样就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售了,可以进店购买。近期会有一款69元的版本出来

是你淘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淘宝链接吗

是的,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

网友Z:
看下楼主家的资料,一些简单的产品,一直用linux+串口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看下楼主家的资料,一些简单的产品,一直用linux+串口屏做的

可以的,进入淘宝店铺直接购买吧。https://shop434237749.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