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笔记本负极没有接地,连接USB的时候有时冒点小火花

楼主(2017-11-19):
我用的x230,发现三极插头的地和电源输出的负极是不通的,意味着笔记本是悬浮地,电路板外接开关电源,有时连接仿真器会有小火花,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接地解决

楼主:
然而外壳上并没有一个专门接地的地方,难道笔记本设计时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要通过电器安全标准,就要这样带电。

感谢莫大,意思是接地了反而降低安全标准?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源 Y电容 引起的。

网友:
做个隔离器

网友B:
很多笔记本漏电,dell和thinkpad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笔记本漏电,dell和thinkpad都遇到过

我正在用的dell笔记本就漏电,有时候摸着A壳会有波纹一样的感觉(因为外壳是金属的),这个回复就是用的这个漏电的dell发的

教训就是,以后买笔记本一定要买非金属外壳的

网友C:
原来有个dell成就的笔记本A面试阳极氧化铝的插上电摸起来总感觉是震动的,非常让人崩溃,最后给那个机器贴膜了事。好在其他几面都是硬塑料
后来买的dell电脑都是涂漆或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有个dell成就的笔记本A面试阳极氧化铝的插上电摸起来总感觉是震动的,非常让人崩溃,最后给那个机器贴 ...

看来还是要外壳接地啊,为毛不留个接地线的端子出来?台式机是直接地的吗?

网友:
一般都是 开关电源的Y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恨不得取掉这个电容。

我设计的东西,会坚持设备外壳接地。你看不惯可以拿走,但外壳带电你不要怪我。 ...

我有时 调试或者开发时, 也是去掉这个电容。

网友:
支持,弄个带隔离的模块解决

网友D:
这是由于你的笔记本电源没有将GND接大地Earth,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初级-次级之间的Y电容形成一个漏电流。
安规标准对这个漏电流的大小有规定的,规定范围内部分人可以感觉到但不会形成生命危险。
强行接地的话这个电流就不存在了,但笔记本切记不要通过仿真器或USB工具连接到热地(非隔离电路),接上就会跳闸,严重会导致笔记本报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由于你的笔记本电源没有将GND接大地Earth,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初级-次级之间的Y电容形成一个漏电流。
安 ...

接三极插头的地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恨不得取掉这个电容。

我设计的东西,会坚持设备外壳接地。你看不惯可以拿走,但外壳带电你不要怪我。 ...

对啊,家用电器什么不都是外壳接地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由于你的笔记本电源没有将GND接大地Earth,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初级-次级之间的Y电容形成一个漏电流。
安 ...

那台式机的电源是否也这样接呢?机箱外壳或者USB的外壳是否有三插的插座地线接通?
我有一次搞自耦变压器的控制盒,就废了一台主机的主板+编程器。。。

网友:
为什么接地了反而还不符合安全标准?没道理啊

网友:
设计Y电容是为了电磁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台式机的电源是否也这样接呢?机箱外壳或者USB的外壳是否有三插的插座地线接通?
我有一次搞自耦变压器 ...

台式机为了防触电和抑制主板的空间辐射,会将金属外壳接大地Earth,而且绝大部分主机的低压GND是跟外壳相连的(通过机内连接线,USB金属座或RJ54网口)
所以如果将连接台式电脑的仿真器/烧录器直接连接到热地(未经隔离的从市电供电的电路),就随时有烧坏烧录器的风险,重则直接报废主机。

示波器同样有这个问题,示波器是将探针的GND直接连接到大地Earth的(为了减少测量时干扰带来的尖峰)

解决方案是自购一个隔离变压器作为目标板的供电电源
如果目标板功率高,就把示波器和电脑的大地Earth移除,同时检查所有外设是否已经移除Earth。
(因为示波器和电脑内部都是开关电源,只要Earth移除,就等同于跟电网隔离了)

网友:
泰克示波器烧过,维修费快1万;花钱买教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外壳接地啊,为毛不留个接地线的端子出来?台式机是直接地的吗? ...

小日本的机器还真是奇葩,笔记本竟然真的额外留了个接地的线,可是给我个两口的插头,另一个让我找地线,我也没招

网友:
可能是多个3腿插头插入一个插板,而插板没有接地线,这样就会多个y电容并联这样漏电就超过单个的值,使用时候机会对手腕有电击的感觉。所以可以先笔记本先插入单独的插板试试。

网友:
买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