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打叉为什么编译还是通过?

楼主(2017-11-19):
如图,代码有提示错误,可是编译结果无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我都是把这个功能关了。实在不好用。
有时候改正了错误叉叉也不消失。

网友:
孩子 第一次用吧 这只是代码提示工具的功能。

网友:
关掉重开  叉叉消失

网友:
它犯二了

网友:
没正确同步就会出现这样.

你应该相信自己, 而不是依赖工具告诉你语法是否正确..

网友:
我在头文件也偶尔遇到,用定义在其他文件的类型,实际编译时,源文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毛病,已经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