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不能进入bios 显示器黑屏,求救

楼主(2017-11-20):
电脑用了4,5年了,这段启动,不能进入bios,显示器黑屏,键盘灯不亮,
网上搜索说换内存条位置,或拿下主板电池放电再装上
试了一下,觉得抠下电池再装上可以解决,可是下次还不能启动。
请教:原因,怎么解决?
不能每次都抠电池啊

网友:
bios用默认参数

楼主:
扣掉主板电池自动恢复了默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

ok,我试试

网友:
照说电池没电了应该不影响启动,不过照你的症状还是先换上新电池,好好检查一下各个参数吧。
也不排除有内存、显卡等硬件设备接触不良的可能。

网友:
扣下电池顺便量下电压,低于2.8V几乎就要换了

楼主:
电池没问题,难道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不装电池行不行?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独立显卡,主板上也有集成显卡?

可能是:
主板启动默认是从集成显卡输出,启动后检测到独立显卡才切换成独立显卡输出。

是不是这样,直接把显示器接到主板上的视频接口试试

换个独立显卡试试,也有可能是独立显卡供电不足

以上全是猜测,楼主自己多折腾几下

楼主:
感谢楼上,感谢大家:供电不足,换了个电源立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