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在固定频率下,电感电流不是跟电压成正比??

楼主(2017-11-20):
如题,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电感的感抗为2πfL,也就是说,在频率固定的时候,感抗也是固定的,此时若施加在电感上的电压增加一倍,电流也应该增加一倍才对。

但是。实际测试结果是,电压增加一倍,电流增加了接近4倍!而且可以确定的是电感并没有饱和。难道电感电流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测试条件是用调压器给一个硅钢磁芯电感供电,在不同电压时,测试电感电流

网友A:
测的都是真有效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的都是真有效值吗?

是的,真有效值,测试电压是纯净正弦波

楼主:
换了几个不同功率的电感测试,结果一样

网友:
可能是个突破性的发现

网友:
我记得有个公式Ldi/dt=u

网友B: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电感并没有饱和

不实测你怎知没有饱和? 不同电流下电感值不变才能说没有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电感并没有饱和

不实测你怎知没有饱和? 不同电流下电感值不变才能说没有饱和。

因为我是用一个1000W的商品工频变压器当电感用,正常工作时,原边是接220V 50Hz交流电的,而我的数据是在变压器副边开路时,原边分别施加150V和75V交流电测得的,150V下的电流居然比75V下的电流大4倍多。

但此时电感上的电压还远远不到正常工作电压,电流也比正常工作小很多,电感怎么会饱和呢?

网友B:
变压器原边电流不独全是流过电感的,大部份是铁心损耗。

要减小铁心损耗对测量的影响,你再测一次,使用 2V 及 4V,看看电流吧。

网友:
很多电感 电流变大后 电感量会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原边电流不独全是流过电感的,大部份是铁心损耗。

要减小铁心损耗对测量的影响,你再测一次,使用 2 ...

楼主需要继续学习基础物理知识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阻抗,你计算下不就可以了,你用变压器,也要把另一边的阻抗和铁损折算过去的,阻抗理论是电气理论的基础,楼主没必要较真啦,教科书肯定没错,错误的是做实验的方法

网友:
串个电阻再做一下这个实验试试

网友:
教科书的是理想电感, 但实际的电感式LCR串并联的综合体, 电感除了铜线的损失还是磁滞损失和涡流损失,你用的是工频变压器而工频变压器大部分都是矽钢片的涡流损失也必须计算在内.
大部分电感在没饱和前,电感都会随电流增大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