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新手 在繪製pad時有些設定想請問各位大大

楼主(2017-11-20):
小弟目前只用過 allegro16.6的Pad Designer
想請問一下 這個軟體
如果我的單位是mm且單位為小數後兩位(Decimal places=4)
要畫一個0805電阻用的PAD datasheet上一個pad 長1.25mm誤差0.1mm  寬0.35誤差0.2mm
請問推薦
(1)Begin layer起始層焊點(Top):
        A. Regular Pad(能見的PAD):1.4000mm*0.6000mm
        B.Thermal Regular(內層散熱PAD):Null (SMD應該不用設吧?)
        C.Anti Pad(內層隔絕的PAD):Null (SMD應該不用設吧?)
(2)SOLDERMASK_TOP(防焊層大小):這個是不是PAD實際會跟鋪銅隔離的大小? 是不是要大一點?
        A. Regular Pad(能見的PAD):1.4500mm*0.6500mm  (大了0.05mm 約2mils)
        B.Thermal Regular(內層散熱PAD):Null
        C.Anti Pad(內層隔絕的PAD):Null
(3)PASTEMSK(鋼板層):這個是不是上錫膏的區域? 是不是要小一點?
        A. Regular Pad(能見的PAD):1.3500mm*0.5500mm  (小了0.05mm 約2mils)
        B.Thermal Regular(內層散熱PAD):Null
        C.Anti Pad(內層隔絕的PAD):Null

但是File/Check後出現waring(SPMHUT-48):Scai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請問這要怎麼辦?

网友A:
你的贴子背景怎么回事?

网友B:
小数点多一位,还会有这个提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贴子背景怎么回事?

高级模式下可以选择背景,我发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贴子背景怎么回事?

發帖時亂按即可~(這次亂按到帖子背景)
超~好~玩~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多一位,还会有这个提示吗?

我把小數多一位,他會自己跳到4位
但不知怎地我剛剛開重新check就沒問題了

网友:
繁体字看的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级模式下可以选择背景,我发一个试试

我样不好,影响阅读。

楼主:
我拉到(PCB Editor)畫出來的pad跟我所拿到的PPT有所不同
好像只有淺綠色的框框
他外層並沒有深綠色的框
有點不太懂這樣會有問題嗎?
以下會附一下螢幕截圖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样不好,影响阅读。

恩~我想我改成預設的無圖案背景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拉到(PCB Editor)畫出來的pad跟我所拿到的PPT有所不同
好像只有淺綠色的框框
他外層並沒有深綠色的框

Allegro的SOLDERMASK_TOP 是需要自己单独放的,通常大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的SOLDERMASK_TOP 是需要自己单独放的,通常大4mil

恩恩,原來是阻焊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