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一个德国的电机保护板,里面有个芯片查不到型号

楼主(2017-11-20):
如题,芯片丝印是224M,查不到这个型号,怀疑是比较器,谁能帮忙看下。
实物上热敏电阻2是直接短接的。

楼主:
芯片封装SOT23-6

网友:
是6脚的pic10单片机

楼主:
不是单片机,居然被我找到了,是TI的运放LMV60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单片机,居然被我找到了,是TI的运放LMV601

601最低工作电压2.7V,但楼主提供的原理图电压只有2.18V左右,好奇这能可靠工作吗?

----------------------------------------------------------
是我看错了

网友(2017-12-25):
引用 楼主:
不是单片机,居然被我找到了,是TI的运放LMV601

从原理图看lmv601不能工作,PIC10f200脚位都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