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作为从机给STM32发送数据,仿真可以通过,实际却不行。

楼主(2017-11-20):
我以114个数据为一组,给stm32发送数据,仿真可以看出数据都发送出去的了,但是接受的数据却不正确,接收的都是114个相同的数据,求助啊
module SPI_Test(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SCK,
                                                input CS,
                                                input MOSI,
                                                output MISO,
                                                input        rx,
                                                output       tx);

reg [7:0] spi_ad [113:0];                        //存储发送的ASIC字符
reg [7:0] txd_data;
reg [15:0] spi_cnt;
reg  spi_stat;
always@(CS)
begin     //定义发送的字符
if(spi_stat == 0) begin
                 spi_ad[0]<=65;                           //存储字符 A
                 spi_ad[1]<=68;                           //存储字符 D
                 spi_ad[2]<=49;                           //存储字符 1
                 spi_ad[3]<=58;                           //存储字符 :
                 spi_ad[4]<=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5]<=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6]<=46;                           //存储字符 .
                 spi_ad[7]<=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8]<=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9]<=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10]<=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11]<=86;                          //存储字符 V
                 spi_ad[12]<=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13]<=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14]<=65;                           //存储字符 A
                 spi_ad[15]<=68;                           //存储字符 D
                 spi_ad[16]<=50;                           //存储字符 2
                 spi_ad[17]<=58;                           //存储字符 :
                 spi_ad[18]<=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19]<= 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20]<=46;                           //存储字符 .
                 spi_ad[21]<=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22]<=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23]<=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24]<=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25]<=86;                           //存储字符 V
                 spi_ad[26]<=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27]<=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28]<=65;                           //存储字符 A
                 spi_ad[29]<=68;                           //存储字符 D
                 spi_ad[30]<=51;                           //存储字符 3
                 spi_ad[31]<=58;                           //存储字符 :
                 spi_ad[32]<=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33]<=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34]<=46;                           //存储字符 .
                 spi_ad[35]<=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36]<=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37]<=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38]<=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39]<=86;                           //存储字符 V
                 spi_ad[40]<=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41]<=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42]<=65;                           //存储字符 A
                 spi_ad[43]<=68;                           //存储字符 D
                 spi_ad[44]<=52;                           //存储字符 4
                 spi_ad[45]<=58;                           //存储字符 :
                 spi_ad[46]<=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47]<=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48]<=46;                           //存储字符 .
                 spi_ad[49]<=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50]<=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51]<=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52]<=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53]<=86;                           //存储字符 V
                 spi_ad[54]<=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55]<=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56]<=65;                           //存储字符 A
                 spi_ad[57]<=68;                           //存储字符 D
                 spi_ad[58]<=53;                           //存储字符 5
                 spi_ad[59]<=58;                           //存储字符 :
                 spi_ad[60]<=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61]<=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62]<=46;                           //存储字符 .
                 spi_ad[63]<=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64]<=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65]<=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66]<=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67]<=86;                           //存储字符 V
                 spi_ad[68]<=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69]<=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70]<=65;                           //存储字符 A
                 spi_ad[71]<=68;                           //存储字符 D
                 spi_ad[72]<=54;                           //存储字符 6
                 spi_ad[73]<=58;                           //存储字符 :
                 spi_ad[74]<=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75]<=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76]<=46;                           //存储字符 .
                 spi_ad[77]<=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78]<=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79]<=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80]<=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81]<=86;                           //存储字符 V
                 spi_ad[82]<=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83]<=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84]<=65;                           //存储字符 A
                 spi_ad[85]<=68;                           //存储字符 D
                 spi_ad[86]<=55;                           //存储字符 7
                 spi_ad[87]<=58;                           //存储字符 :
                 spi_ad[88]<=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89]<=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90]<=46;                           //存储字符 .
                 spi_ad[91]<=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92]<=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93]<=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94]<=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95]<=86;                           //存储字符 V
                 spi_ad[96]<=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97]<=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98]<=65;                           //存储字符 A
                 spi_ad[99]<=68;                           //存储字符 D
                 spi_ad[100]<=56;                          //存储字符 8
                 spi_ad[101]<=58;                          //存储字符 :
                 spi_ad[102]<=0;                     //存储字符 正负
                 spi_ad[103]<=48;         //存储字符 个位
                 spi_ad[104]<=46;                          //存储字符 .
                 spi_ad[105]<=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一位
                 spi_ad[106]<=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二位
                 spi_ad[107]<=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三位
                 spi_ad[108]<=48;           //存储字符 小数点后四位
                 spi_ad[109]<=86;                          //存储字符 V
                 spi_ad[110]<=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111]<=32;                          //存储字符 空格

                 spi_ad[112]<=10;                          //换行符
                 spi_ad[113]<=13;                          //回车符

                 end
end
wire  CS_n;
reg CS_r0,CS_r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S_r0 <= 1'b0;
                        CS_r1 <= 1'b0;
                end
        else
                begin
                        CS_r0 <= CS;
                        CS_r1 <= CS_r0;
                end
end
assign CS_n = (~CS_r0 & CS_r1)? 1'b1:1'b0;

always@( CS_n )//CS边缘检测下降沿
begin
        if(!rst_n) begin
        spi_cnt<=0;
        spi_stat <= 0;
        end
        else if(spi_cnt == 114) begin
        spi_cnt <= 0;
        spi_stat <= 0;
        end
        else if(CS_n & !CS )begin
                txd_data <= spi_ad[spi_cnt];
                spi_cnt <= spi_cnt + 1'b1;
                spi_stat <= 1;
        end
end

wire SCK_n,SCK_p;
SPI_SCK u1(
                                .clk(clk),
                                .rst_n(rst_n),
                                .SCK(SCK),
                                .SCK_n(SCK_n),
                                .SCK_p(SCK_p));

SPI_TX u4(
                                .clk(clk),
                                .rst_n(rst_n),
                                .SCK_n(SCK_n),
                                .CS(CS),
                                .txd_data(txd_data),
                                .MISO(MISO));
endmodule

网友:
感脚软件仿真是功能验证,实际不行是硬件不通猜的

网友:
用真实的示波器,测量你可以测到的波形来比对看看

网友A:
楼主的Verilog水平还有待加强,以下几点问题:
1. 即便是testbench测试程序也不能出现语法问题:前面是组合逻辑always@(CS),而中间spi_ad 用"<="如何同步?肯定会出现时序问题的;
2. 原则上Verilog代码不管是可综合的还是testbench都应该同步至clk上,这里面你又是组合逻辑又是时序逻辑,又没状态机同步,如何控制时序?

网友:
你可以把你要发的数据放在mif文件里作为ROM的初始值,然后从ROM里往出读试试。

网友:
spi从机没那么复杂把?

网友:
拿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

楼主:
解决了,我理解错了,spi主机直接连续发过来114*8个时钟,而我写成了不连续的114*8时钟,对spi理解不透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Verilog水平还有待加强,以下几点问题:
1. 即便是testbench测试程序也不能出现语法问题:前面是组合 ...

好的,O(∩_∩)O谢谢,Verilog还不是很熟,还要多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