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mcu的升级BIN文件打包到一个独立的升级软件里面

楼主(2017-11-20):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给客户发BIN文件的话我觉得有风险,就想像STC那样做一个烧写工程文件可执行文件,也就是EXE文件。我可以再软件里面里面加入校验,然后把BIN文件也加入到烧写工程里面,这个烧写工程可以编译好独立运行,这样客户就看不到我的BIN文件了。之前一直是采用打开BIN文件处理的,怎么把这个集成到EXE文件里面呢?没做过,突然一想还不会做。stc那个ISP软件还可以独立编译出来一个独立的EXE文件,这个比较厉害。

网友:
如果对应芯片的下载软件有API之类的接口可以直接调用,没有就要自己分析或找到下载协议了;
建议自己加密文件,还是用外部文件的方法,只要不公开加密方法,没有技术或耐心的人就可以难住了;
如果只是升级的话,可以考虑把加密后的文件直接输入芯片,由芯片解密后自编程升级;

网友:
把bin作为一个大数组编译进去就行了

网友:
MoleBox打包工具是一个Windows 程序运行时可执行文件打包工具。可以将一个应用程序和它的所有数据文件全部打包到一个exe文件中,打包后的程序可以和以前一样的运行。MoleBox 也允许你用一套数据包创建一个可执行文件就像整合动态链接库到可执行文件一样。

之前用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把bin作为资源编译进去就行了

楼主:
MoleBox封包文件可用。解决简单。源代码不用做任何更改。好用。谢谢。

网友:
直接寄一个脱机烧写器算了,号称都加密的。写上位机软件太麻烦。

网友:
bin文件加密一下再发是否可行

网友:
一点用没有,固件用AES加密,Bootloader收到后再解密写入。

网友:
我都是发送加密后的Bin或Hex文件给客户烧写,Bootload接收到烧录数据根据算法解密后,再写入指定地址,用户直接烧给的Bin文件是没法用的。我现在8位和32位都是用的这种方面,我们目前的RS485接口。一个我们写的上位机界面,我这个是我们自已用的,有加载没有加密的代码功能,给客户的用的,这个功能会去掉。

网友:
BIN文件要加密,否则你这样也是徒劳无功的,串口一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