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高难度多层板的层压结构,对有抗要求的提供帮助...

楼主(2017-11-20):
1)能提供给线宽/线隙 3.5mil  最小过孔0.2mm  最小BGA:0.25mm  的工艺参数,而价格能做到普通工艺参数价格一样的目前宇宙内找不到几家,四层板最低价格仅收(5X5CM以内打样10片)  100元   (10cmx10cm以内打样10pcs打样10PCS)仅收200元,多层板样板也快速增涨了50%!
2)很多客户反映不提供个性化阻抗,在此公布一下嘉立创层压结构,希望对一些有阻抗要求有所帮助,可以自行算阻抗设计(声明:客户阻抗自行测试,嘉立创不会对阻抗值进行阻抗测试)!

各家的参数,只要是玻纤板FR-4,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预浸渍材料的介电常数没有提供参考?

网友A:
板的介电常数是否能提供一下?好像每家PCB厂家的FR4的介电常数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网友B:
请教下怎么测试呢,计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怎么测试呢,计算呢

计算用SI9000或最新CADENCE或各种射频软件都带.

测试用TDR.这货应当超过50W吧.多年前用过.

网友:
4层板1.2mm厚度的叠层是否也能够提供下,有些需求1.6mm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的介电常数是否能提供一下?好像每家PCB厂家的FR4的介电常数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

1、跟厂家和批次有关
2、跟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用SI9000或最新CADENCE或各种射频软件都带.

测试用TDR.这货应当超过50W吧.多年前用过.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