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电源适配器合适的插座选型?

楼主(2017-11-21):
大电流电源适配器12V   10A以上 普通的DC005插座扛不住了!求合适的大电流插座?曾用过DIN 4pin插座如下图,虽然有防呆卡扣,但是还是可以强行反插!不好!求推荐其他类型的大电流插座?谢谢!

网友:
安德森连接器
貌似UPS的电池接口都是这种

网友:
PCB还是线路的?感觉楼主要的是PCB的,是否外露?简单一点的用XT60航模插座,PCB和焊线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