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速线性电源怎么做?换高速运放没什么用....

楼主(2017-11-21):
请教下高速线性电源怎么做?试过换高速运放,加驱动都没什么质的改变....,
架构是春风电源那种一级采样一级调整的;
要怎么做呢?响应速度能到1us最好,低一点也要到10us,输出100K,10%的PWM波,
电压摆率 10V/uS    电流摆率  2A/us吧;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高速电源,响应速度 1us  这要求不低啊。   楼主 你电源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
玩音响时见过一种松下的伺服电源。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08315-1-1.html

网友A:
一微妙多少伏?

耍流氓.....

你这个要求,7805后面接MLCC 轻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微妙多少伏?

耍流氓.....

电源其他要求暂定15V 3A吧,要做一套产品线,电压响应,电流响应都要做到,最低10V/uS

从15V-5V,1A-20A具体看能做到多少;

网友:
你这个应该用像功放一样的结构的电源可以达到,可以输出正负电压的

网友B:
OPA541不能用吗?非得自己用运放搭建?

网友C:
你输出带的滤波电容多大? 超过10u就很难做到10V/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出带的滤波电容多大? 超过10u就很难做到10V/us了.

10uF + 1uF +0.1uF,电源有输出20A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541不能用吗?非得自己用运放搭建?

确实是好东西,单价也感人1000,10片150,估计不好买,搞一片回来看看,都可以做功放了;LM3886好像也可以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uF + 1uF +0.1uF,电源有输出20A的能力

i=c * (delta)V/(delat)t
10u *  10V/us,需要100A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 * (delta)V/(delat)t
10u *  10V/us,需要100A电流输出能力。

关键是下摆

网友C:
下摆要达标,还需要推免/并联模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摆要达标,还需要推免/并联模式电源。

并联模式不就成了推挽不加负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好东西,单价也感人1000,10片150,估计不好买,搞一片回来看看,都可以做功放了;LM3886好像也可 ...

3886不能,不信你试试3886不能连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86不能,不信你试试3886不能连续输出

给正负电源供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D:
楼主,我的那个电源相应速度是mS级别的,你这要求是直接提高了3个数量级啊,从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MOS管速度也很多nS级的,关键是驱动电路要足够的驱动能力,所以得整体架构调整来做了
楼上几位推荐的功率运放的方式做就可以达到,想降低成本就用高速运放外扩高速功率管,电源本来就是个功率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那个电源相应速度是mS级别的,你这要求是直接提高了3个数量级啊,从原理上是可以实现的,MOS管速 ...

驱动改了,MOS管请教用什么型号好呢?运放改用opa2192不知够用不?

网友:
这个问题重点是反馈环的速度决定的。速度和反馈深度,震荡都是矛盾的。所以要根据应用要求全局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改了,MOS管请教用什么型号好呢?运放改用opa2192不知够用不?

电压和电流通道的运放上的补偿电容太大了,改到pF级别的再调
你这样需求调试难度大,带宽大了,非常容易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和电流通道的运放上的补偿电容太大了,改到pF级别的再调
你这样需求调试难度大,带宽大了,非常容易 ...

这2个电容实际是680pF和470pF,再小就会自激了,要再小需要换你说的高速MOS管,能推荐几个型号吗?我用的MOS管,Cgs电容都是nF级别,开关速度都在ns级别,其他看了些型号这2个参数都差不多,不知高速MOS管主要看那几个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2个电容实际是680pF和470pF,再小就会自激了,要再小需要换你说的高速MOS管,能推荐几个型号吗?我 ...

用IRFI4020H-117P.驱动级要有够的驱动能力,包括输出和吸入电流能力,目前的电源架构向上编程速度是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IRFI4020H-117P.驱动级要有够的驱动能力,包括输出和吸入电流能力,目前的电源架构向上编程速度是很慢 ...

有没有这种吞吐电流都很快的电源参考设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改了,MOS管请教用什么型号好呢?运放改用opa2192不知够用不?

这个图纸功率级的极点1/Rload*Cout  会随着负载变动而不停地变动。电源靠快的话最好有一个恒定的bias电流,另外要尽量拓宽环路的带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纸功率级的极点1/Rload*Cout  会随着负载变动而不停地变动。电源靠快的话最好有一个恒定的bias电流 ...

是加大假负载吗?

网友E:
用恒流源做假负载, 有利于功率管跨导变化的数量级不是那么大,也方便调节补偿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恒流源做假负载, 有利于功率管跨导变化的数量级不是那么大,也方便调节补偿网络。 ...

公司做的400V/us的小驱动用的是推挽结构,可能改这种结构是比较成熟的做法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高速电源有何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高速电源有何优势?

有些场合需要很高的响应,比如负载电流高速变化,电源要能保证不过冲不滞后的电压电流稳定供应

网友:
这种高响应需求的

应该使用大量去耦合电容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