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晶振电路起振正常,但是锁相环不能锁定,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21):
各位大神:
         问题1:晶振起振正常,但是锁相环不能锁定,这是什么原因?同一套程序,下载到大部分的板子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有个别的板子,锁相环不能正常工作,测试波形,和正常板子的波形相同,没有任何异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PLL和内核分开供电的引脚,看看PLL对应的VCC或者VCCA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电压正常,测过了。

网友:
是不是频率有偏差

网友A:
pll参数设置在合法范围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l参数设置在合法范围内吗?

我也觉得,lz可能vco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lz可能vco过低

VCO是什么参数?

网友:
芯片挂了也有可能,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最近遇到类似问题,是单片机配置外部时钟的时候配置错了,用的10M的,配置的时候配置的8M的。致使晶振电压偏低,大概<1%的板子会出现不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