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xilinx中的 是LUT 如何实现 ROM的呢 ?

楼主(2017-11-22):
请教大家,xilinx中的 是LUT 如何实现 ROM的呢 ?
LUT中的rom 可以用初始化文件 初始化吗 ?

网友A:
lut本来就是rom,只不过通常由SRAM充当ROM。有一半左右的lut可以动态写入,叫做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t本来就是rom,只不过通常由SRAM充当ROM。有一半左右的lut可以动态写入,叫做RAM。 ...

用初始化文件 初始化后 使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初始化文件 初始化后 使用 ?

如果用IP生成ROM,是有.coe的初始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