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4层板,用的BGA289封装,有点担心走线线太细

楼主(2017-11-22):
帮一个老师画一个BGA289的芯片,设计用的4层板,发现BGA真的不好画,里面的孔想引出来真麻烦,主要是要走高精度的工艺,还好嘉立创现在可以接下面的工艺:
1)线宽:3.5mil
2)线隙:3.5mil
3)最小过孔内径:0.2mm
4)最小过孔外径:0.45mm
5) 最小BGA焊盘为0.25mm
6)走线离焊盘:5mil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有部分在BGA里面的走线是3.5MIL的,我觉得好细啊,比较担心,我就想问,论坛有人走过这么细的线吗,这样靠谱么?

网友:
常规工艺!!!!走过2mil的

网友A:
不会是用有ddr吧,ddr要阻抗哦,线宽可以用4mil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用有ddr吧,ddr要阻抗哦,线宽可以用4mil以上

请问NOR-FLASH,NANDFLASH算不算?我也不会做阻抗啊,现在布线是:BGA里面会有部分是3.5mil,其它都是最少5mil的,主要用于教学用的,没有走等长线(而且线比较长,有的绕一圈都有30CM了,这样影响怎么样?),因为几乎所有引脚都引出来了(都引出来,走的还是4层,你懂的),所以日后使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如果不行,就降低频率。你觉得这样可靠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NOR-FLASH,NANDFLASH算不算?我也不会做阻抗啊,现在布线是:BGA里面会有部分是3.5mil,其它都是最 ...

没DDR无所谓了,289走四层应该很好走了吧,尽量还是等长下

网友:
速率原则上在200Mbps以上的都要配等长了--一个bit不到5ns。以下的不用管。

网友:
4mil 以下的线,打样是可以的。
但是批量的时候良品率会出现问题。所以最好是多问几家,尤其要问批量的成品率

网友(2018-03-06):
最好走到4mil以上不然PCB的成本会飙升,一般的厂家的品质也不好控制。

网友:
我第一次布的4层板就是全部都是4/4,bga是484的。还好,打样一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