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负电压信号部分,如何处理成让AD识别的 0-5V采...

楼主(2017-11-22):
请教图中传感器输出的负电压信号部分,如何处理成让AD识别的 0-5V采样?

网友A:
①前级双电源供电,运放加法器;
②用支持负电压输入的AD(贵,型号少)
②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调制;

网友:
合格的二楼,双电源供电,将信号衰减后,运放做加法,平移到adc的量程范围内。

网友:
传感器输出阻抗足够低的话,就是两个电阻的事,对参考电压分压

网友:
放大器直接做加法器就可以了啊。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B:
还是 5楼说的对,直接运放,加法器 就可以把负压转到正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前级双电源供电,运放加法器;
②用支持负电压输入的AD(贵,型号少)
②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调制; ...

正负电压的AD  价格太高,快80元了    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 5楼说的对,直接运放,加法器 就可以把负压转到正压了。

嗯  也考虑过这个方法  只是这样一搞   每个电路 有可能硬件都不相同,因为有的是正信号,有的是有负信号    我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也考虑过这个方法  只是这样一搞   每个电路 有可能硬件都不相同,因为有的是正信号,有的是有负信号 ...

大哥,正负信号同时存在,就衰减,再平移;
如果要么就是正信号,要么就是负信号,不同时在一个输入存在,还有绝对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正负信号同时存在,就衰减,再平移;
如果要么就是正信号,要么就是负信号,不同时在一个输入存在 ...

    好   目前据按照你说的 第一种  减少了  放大倍数   目前可以

网友:
上下各加一个电阻。。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1.5v基准垫高,信号电平和1.5v基准经运放加法器综合这样就是正电平了

网友:
钳位垫高,若仍不行就搞个半桥整吧!

网友(2020-10-11):
负电压 转成0-5v采样,mark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前级双电源供电,运放加法器;
②用支持负电压输入的AD(贵,型号少)
②将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调制; ...

不一定要正负电源供电的

网友:
绝对值电路用起来

网友(2020-12-01):
楼上的电路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电阻分压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