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汽车行业高速CAN标准(协议)

楼主(2017-11-22):
请问 汽车行业高速CAN标准或者说是协议是什么? ISOxxxxx或者SAExxxxx?
从硬件层到应用层 对应的协议有哪些?

我理解的 ISO11898 是物理层 偏硬件层的

如果有协议文档,希望帮忙上传,谢谢

网友A:
那我就先顶一下.
汽车CAN网络的应用层,货车和客车基本都是一个协议.J1939全面的定义了卡车的通讯网络,包括物理层、应用层等
轿车平台由于车厂太多基本每个车厂每一代车都是不一样的,一般都是不对外公布的.
所以你要学习的话,J1939就足以,网络的资料也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先顶一下.
汽车CAN网络的应用层,货车和客车基本都是一个协议.J1939全面的定义了卡车的通讯网络,包括 ...

谢谢  !
比如 数据帧 遥控帧 错误帧 过载帧 。。。 这些帧结构是 哪份 ISO ?SAE? 定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比如 数据帧 遥控帧 错误帧 过载帧 。。。 这些帧结构是 哪份 ISO ?SAE? 定义的
谢谢! ...

这个是bosch规定的吧,找个CAN规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比如 数据帧 遥控帧 错误帧 过载帧 。。。 这些帧结构是 哪份 ISO ?SAE? 定义的
谢谢! ...

这份讲解的最清楚了

网友:
ISO14229、ISO15765网上都可以下到

网友:
ISO15765(UDS on CAN), J1979(OBD).不玩汽车电子的不推荐在这上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