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P100,有源晶振输出幅值5V的方波接到EXTAL脚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11-22):
如题CPU是XEP100,晶振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晶振的输出是5V幅值的方波,这样的接法,CPU也能正常工作,但是VDDPLL的输出是3.44V,
(XEP100手册上要求EXTAL的输入波形幅值是1.8V,VDDPLL的输出一般也是1.8V)
这样长期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版主,高手,看到回复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不能上传图片,可能是浏览器的原因,原理呢,就是晶振直接输出5V方波接到EXTAL管脚。

网友:
串个电阻不就完了。只要芯片有pll之类的就不用管占空比。

网友:
1.XEP100这么老的处理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