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SMT加工,位置和位号是不是文件直接导进SMT系统的?

楼主(2017-11-23):
我一直以为SMT加工,位置和位号都是直接通过提供的PCB文件直接导入系统的,
所以我们SMT加工都会提供没有网络,没有参数的PCB和单独的BOM给厂家,方便其开钢网及加工。
但是经常有回来发现焊错件的,一直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次又做了一批新板子,由于体积小,位号丝印靠的紧,有个别位号的丝印放在了过孔上,
厂家打电话让我确定位号,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你们不是直接源文件导入到系统,系统自动识别的么?
厂家说,我们都是人工对着PCB板子,一个个录入的,我们不会去看你的源文件。

这么一个自动化的行业,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工参与的环节,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如果有10W个键,一个个对着丝印,要录入多久?
这个对PCB的丝印,人工录入,这不错才怪啊,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以前SMT有时老贴错键的情况。

以上是我遇到的情况,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在SMT时,都是主动提供位号图给厂家么?还是厂家直接需要?

这个行业有多少是手动输入录入位号的?我一直以为,坐标那么精准的都能导入,区区一个位号就不能自动导入?

这个是不是我们找的这家SMT厂的设备不行,所以只能手动录入?

求各位大神科普!谢谢。

网友A:
我自己是从PROTEL99导出文件坐标的,料号等等,WPS表格编辑一下,删除不需要的内容,例如非中心点坐标,插件坐标什么的,然后排序,利用公式产生料号,保存CSV文件,用机器的软件导入产生程序文件用U盘拷贝到机器,老机器不能联机了。

网友B:
我在贴片厂见过工人拿着样板手动输入位号,贴片机摄像头自动识别的
应该还是元件库做得不规范的问题吧,嘉立创就只用BOM和坐标文件贴片,效果不是好得很
高密度的板子,0402或者更小的器件,器件上面没印字,板上也没有丝印,怎么对着板子一个个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贴片厂见过工人拿着样板手动输入位号,贴片机摄像头自动识别的
应该还是元件库做得不规范的问题吧,嘉 ...

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确认么?

网友:
估计机器的问题,设备台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是从PROTEL99导出文件坐标的,料号等等,WPS表格编辑一下,删除不需要的内容,例如非中心点坐标,插 ...

对啊,我觉得只要PCB正确,BOM正确,完全可以直接导入嘛。
当然可以要求一个固定的格式或者厂家有软件直接转成SMT识别的文件。
人工手动录入,这效率太低了,我就不解,这个自动录入的问题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确认么?

是啊,贴片机上面放一个空PCB板
工人拿一块贴好的板子一个一个录入
专门的一台贴片机干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贴片机上面放一个空PCB板
工人拿一块贴好的板子一个一个录入
专门的一台贴片机干这个事情 ...

这效率要多低啊,肯定容易错啊,
想想1W个元件的板子。。

网友C:
之前坛子上有个朋友小批量也是要我把丝印上写参数, 比如我 C100  改成0.1uf,   改了我100多个.  那叫累,从此不再这么搞, 很容易贴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坛子上有个朋友小批量也是要我把丝印上写参数, 比如我 C100  改成0.1uf,   改了我100多个.  那叫累,从 ...

还有这样的?那要BOM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效率要多低啊,肯定容易错啊,
想想1W个元件的板子。。  ...

我去那个是小厂,不是大厂
正规大厂应该是可以做到自动录入的,嘉立创不就是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坛子上有个朋友小批量也是要我把丝印上写参数, 比如我 C100  改成0.1uf,   改了我100多个.  那叫累,从 ...

单独弄个机械层做这个事情,不要放在TopOverlayer

网友D:
一般的贴片机都有读取坐标文件,自动将元件放置到坐标位置的功能。只需要指定坐标原点就行了。为了让机器知道原点在哪里,需要操作员核定 MARK 的坐标。

网友E:
据我所知,  SMT作业员手工录入的比例非常高, 估计得有60%以上.  90年生产机器都可以批量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贴片机都有读取坐标文件,自动将元件放置到坐标位置的功能。只需要指定坐标原点就行了。为了让机器知 ...

我们板子上有MARK点,而且是多个MARK点,
现在我贴片的厂家是看着PCB板上的丝印,手动录入对应位置的位号,
这就让我费解了,位置坐标都能导入进去了,PCB文件里不是同样有位号的信息么,为什么不一起导进去,而是一个一个的手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  SMT作业员手工录入的比例非常高, 估计得有60%以上.  90年生产机器都可以批量导入了.....   ...

我们现在SMT的这家,是手动对着板子的丝印,录入位号。
难道我们这家的设备是90年之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SMT的这家,是手动对着板子的丝印,录入位号。
难道我们这家的设备是90年之前的?  ...

有批量导入功能.  但是人家不一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批量导入功能.  但是人家不一定用.

是使用很复杂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F:
多数都支持导入,但是有些机器导入功能很难用,而且用户的角度设置的五花八门的,即使导入也要人工调整,所以简单的板子索性直接自己输入位置就好了,比导入还快。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客户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导出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数都支持导入,但是有些机器导入功能很难用,而且用户的角度设置的五花八门的,即使导入也要人工调整,所 ...

也只有这个可能了,导入功能很难用或者直接不会用,手动录入比导入快,
不然我真想不起来为什么要手工录入。。

网友:
贴片机有离线编程,可以pcb文件导出坐标,原理图bom位号,导出,合并处理,再上机确认。反正我是一个个机器录入,元件多就那个累啊,做图纸,最好在元件白油圈内标好r几c几,bom上再写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坐标文件需要有一下信息
位号   x   y    角度    参数(这个必须的,要不贴片厂要一个一个找bom, ...

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规范化的问题,稍稍注意下就能解决问题,我自己的都做的很规范

网友(2018-04-20):
我们做加工的,会让客户提供PCB文件,BOM文件,坐标文件,板厂返还的拼板文件,用专用的软件批量处理,从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