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 相电压的合成矢量最大值为什么是2/3Udc(Udc)

楼主(2017-11-23):
最近在学习这个,如题,这点看的不是很懂,有网友解释如下:
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093102/answer/13013061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矢量v1-v6为什么不是Udc而是2/3Udc是许多同学在对svpwm研究稍微深入之后的迷惑。其实答案很简单:为了方便。说白了2/3Udc是算法上的定义而与实际物理电路并无关系。
svpwm是一种控制方式,对于控制方式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控制算法。如果我们能从整个svpwm控制算法的角度去理解的话,这个疑问很容易就消除了。
先来看个基本的,当三相电压为对称的正弦电压:Ua=Um*cos(wt) Ub=Um*cos(wt-2pi/3) Uc= Um*cos(wt+2pi/3)上述的三相参考坐标系下,其合成电压矢量为逆时针方向旋转的电压矢量
,旋转角速度为w,幅值为(3/2)Um,即合成旋转矢量Us=(3/2)Um*cos(wt)。我们直接定义上述合成矢量的2/3为空间电压合成矢量,这样形式上合成矢量的幅值和交流电压的幅值相等即Um,
例如,定义直流母线电压为300v,我们得到的电机相电流的幅值也为300v,也就是说我们进行了等幅值变换。那么,到底方便在哪儿,
看看svpwm算法就知道了。在算法中,我们根据定义的电压矢量2/3Udc参与了一系列计算,包括相邻电压矢量作用时间,根据参考变量X、Y、Z求解矢量作用时间等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义不同的参考电压矢量,只不过这样的话整个svpwm算法都要跟着改变了。

依旧看的懵逼,所以再请教下高手们  哈哈

网友A:
大字体难受,公式变换一下就知道了,当时写论文时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字体难受,公式变换一下就知道了,当时写论文时用到

已修改,感觉不是 变化得到了 我自己再算下

网友:
是这样定的哈,为了后面计算方便,当然也可以是ud,后面公式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2/3这个是等幅值变换的系数,ABC坐标到dq的,教科书上都是等功率变换,系数应该是根号下2/3,选择等幅值,方便计算,直观,合成矢量幅值和相电压幅值相等。

网友(2022-05-09):
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