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些网友最近下过嘉立创的高难度电路板?

楼主(2017-11-23):
嘉立创自公布接高难度多层板起来,多层板的样板订单增长很快,由原来的线宽线隙 6mil/6mil  变成现在的3.5MIL/3.5MIL, 最小过孔原来的0.3变成现在的0.2   都是突破性的提升,最关键的是不同的难度同样的价格,让广大的客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阿莫网有那些网友下过超过原来工艺的多层板,留个足印:) 顺便标一下你的工艺参数

注1):
对于多层板现在统一采用塞孔工艺及阻焊油油原来的43T网标准提高到了36T,阻焊油足足厚了50%,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网友:
我的四层板,线宽0.15mm,线距0.2mm,过孔0.4mm。

网友:
已经做了个四层试试,顺便贴片了,质量还真不错。

网友:
我做了一个,不过一直没时间焊接

网友:
0.2的良率怎么样

网友:
正在画PCB,准备这周加SMT看一下效果。

网友A:
拍照技术比较菜,献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比较菜,献丑了

就是艺术品,看起来不错呀,是做什么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艺术品,看起来不错呀,是做什么的板子?

imx6ul的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BGA的三角符号,请注意,因为是喷油,会厚很多
这个1脚标志最好做在器件外面,不要在器件里面  ...

批量板子不会这么做啦,我这个是自己画着玩,焊一块两块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比较菜,献丑了

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比较菜,献丑了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比较菜,献丑了

问下 BGA153 借NC出线的时候,板厂的阻焊精度不够,导致两个bga pad中的连线基本都露铜,对bga smt会有影响吗……
虽然我觉得不会有影响但是还是想问问……

网友(2017-12-23):
其实还是很奇怪,今天也就阻焊问题咨询过嘉立创的客服。
之前一块板子,做喷锡工艺,QFN底下的散热大焊盘阻焊妥妥的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旦换成沉金工艺,大焊盘上的阻焊就全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