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可否提供一些4层PCB的模板或例子给我们参考呢?

楼主(2017-11-23):
版主,您好,我们一直在贵司做双面PCB的,现在响应贵司的号召,打算用4层PCB了,希望可以发些4层PCB模板或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A:
有什么好参考的。。。。
中间2层一层VCC 一层GND 走线按双面板来。。。

这不就是4层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参考的。。。。
中间2层一层VCC 一层GND 走线按双面板来。。。

怕设置上有错误

网友(2018-05-15):
很抱歉,我们是板厂,专做生产,不教设计;工程也是CAM工程,与您的方向不同的;板厂的关注点是文件否符合工艺制程?而不理会板子是做什么功用的。
关于设计上的事,这里可能能帮到您:https://www.jixin.pro/  技新网
关于设计软件,这里能帮到您:https://lceda.cn/  立创EDA
问询朋友还是没弄明白的话,只能试试第三方平台的一对一收费服务了(事先帮细看平台介绍,价格是供需两方直接交谈的,提出需求,供方报价后,帮在系统上支付)。看过别人帮设计或画好的文件后,后续自己就大概知道要怎么来画了。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1666_1.html
把坛友分享的技术教程看懂了, 保你做起阻抗来顺风顺水

菜鸟福音:“嘉立创阻抗神器”微信公众号版上线!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2016_1.html
注意:这个小工具是据生产线 固定层压结构 量身定制 的。可能无法应用我司以外的其它层压结构,谢谢!

网友B:
楼主用啥软件?
4层板,只是多了两个层,也就是中间夹了两个铜皮,一个作为电源层,一个作为地层。
这两个层,理论上要作为分割层,在里面圈地分割给不同电源信号,地层一般情况下就是单独一个不做分割。
很多新手,直接把电源层设置为走线层,整层拉个灌铜区域,也能用。
4层板比2层板好走线,电源和地完全先不管,最后面打通到对应层就好了。另外多层板可以用更高的精度,比如3.5mil线宽距,0.2mm过孔,两层板是5mil/0.3mm,当然能放大一点就尽量放大一点,批量品质有保障。
如果要做天线,差分线等阻抗板,那么就要看层压结构,用来计算线宽线距。
以上,本人也是自己不断看帖子查资料学的,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啥软件?
4层板,只是多了两个层,也就是中间夹了两个铜皮,一个作为电源层,一个作为地层。
这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