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16睡眠后唤醒偶尔变量会被初始化?

楼主(2017-11-24):
PIC16F1516睡眠后唤醒偶尔变量会被初始化?
我用的单片机IO口中断唤醒,发现唤醒后大多数变量是不会变的,偶尔有一次变量会被初始化为main函数前的状态 i =10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偶尔有一次变量会被初始化为main函数前的状态 i =100",那很可能是MCU直接复位了。
1516我是没用过,但PIC1xF15xx其他一些型号用过,稳定得很,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偶尔有一次变量会被初始化为main函数前的状态 i =100",那很可能是MCU直接复位了。
1516我是没用过 ...

我在这个变量的后面加了个LED指示,发现并没有执行

网友:
好像有个rcon寄存器可以看见复位原因,试试看

网友:
每次执行判断复位标志,看看是不是有复位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