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KiCAD 文件夹改名后 sch 文件不见的问题

楼主(2017-11-24):
在二楼。

楼主:
环境:Windows 7 64bit
KiCAD 版本:V4.0.7

在使用 KiCAD 时遇到一个问题。

将 sch 文件放入文件夹后,再改一下文件夹的名字 sch 文件就不见了。

如下面的动图所示:

网友:
win10 64bit   kicad 4.0.5
sch 放入文件夹 和 改文件夹名字  在项目里面都没有显示sch文件。也不会删除。

网友A:
点一下刷新按钮应该就出来了啊,我刚刚试了能刷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刷新按钮应该就出来了啊,我刚刚试了能刷新出来。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刷新按钮应该就出来了啊,我刚刚试了能刷新出来。

的确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