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可以在玻璃上做线路板的厂家?

楼主(2017-11-24):
就是将PCB印制在玻璃上,觉得应该有,比如类似的断码液晶屏的,触摸屏的之类都是在玻璃上印制,只是找不到厂家,哪位大侠知道?

来一个老外自制的

如何制作透明玻璃PCB

网友:
关注 同求 有经验证分享一下啊

网友:
貌似只有lcd厂会做吧,需要特殊工艺,而且貌似只能做单层。

网友A:
玻璃或者其他透传材料上是一层ITO(氧化铟锡)膜,小的触摸屏厂家都是最直接买已经有ITO膜的材料,然后蚀刻成自己想要的图案
只使用过单层的,能不能像PCB那样多层,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或者其他透传材料上是一层ITO(氧化铟锡)膜,小的触摸屏厂家都是最直接买已经有ITO膜的材料,然后蚀刻 ...

多谢,单层的就好。我了解一下

网友B:
银桨膜,搜看看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桨膜,搜看看符不符合要求

搜到一些导电银胶(浆),不知道是否是这个?

网友:
有人在做这样的油墨,在ITO膜或者ITO玻璃上印刷线路,然后蚀刻。只是只能做一些粗线条的线路,精细一点的玩不转。

网友:
想当年,用2B铅笔修复了同学的Bp机

网友C:
南天马,北冀雅,去过冀雅的生产车间,你的要求没问题。参考单色LCD的工艺即可。
能生产单色LCD的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基本思路也是显影腐蚀

网友:
以前老工艺做的镜子,是蒸镀银后再镀一层较厚的铜保护层再刷漆的。
这种镜子应该可以腐蚀线路,但估计不能焊接,因为焊接时估计玻璃会爆。

网友:
焊接不方便 而且上面不能贴片 只能当纯走线

网友:
看视频是,铜皮用uv胶粘玻璃上.热转印线路图到铜皮上,腐蚀铜皮,就做好一块玻璃线路板了.很简单的,有时间做块玩玩.

网友:
单层可以,用FPC压接引出需要的线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天马,北冀雅,去过冀雅的生产车间,你的要求没问题。参考单色LCD的工艺即可。
能生产单色LCD的都可以满 ...

冀雅不会就是石家庄的吧,好像就在我们小区附近,一直不知道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冀雅不会就是石家庄的吧,好像就在我们小区附近,一直不知道做什么的

对啊 ,石家庄那个就是主要负责成品生产的,整条生产线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