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如图所示压差传感器的外壳?谢谢

楼主(2017-11-24):
网上这种压差开关很多,可却找不到这种外壳的供应商家,

请了解的网友提供一下信息。

网友:
自己开个了

楼主:
想先做几个样板而已

楼主(2018-01-25):
找了两个月了,无果,再顶一下

网友:
3D打印几个也不贵的

网友:
之前去外面雕了一个铝合金支架,比你图中外壳的下半部分复杂一点,450大洋。估计你这个铝合金雕一下一千多。

楼主:
如果在TB或Alibaba搜索“压差传感器 压力开关”,很快就会出现一大堆相关的产品。其中便宜的压差开关只要30元
如果实在要用,不如买个压差开关,只取其壳来用就算了。
既然此类产品如此之多,那就总有做壳的供应商吧,我感觉好象没有找到“搜索”的窍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TB或Alibaba搜索“压差传感器 压力开关”,很快就会出现一大堆相关的产品。其中便宜的压差开关只要30 ...

楼主来点这个的资料,,我拆过里面没啥东西啊,机械的。。。都是些什么材料做的。。当然也便宜,几十块钱一个,手里还有几个工程剩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点这个的资料,,我拆过里面没啥东西啊,机械的。。。都是些什么材料做的。。当然也便宜,几十块钱 ...

我主要是想找个现成的外壳,做一款空气微压差传感器

网友:
以前都是去alibaba找这种壳子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