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成为在芯间的除了ST以外的最重要的主力军

楼主(2017-11-24):
温湿度传感器成为在芯间的除了ST以外的最重要的主力军,

温湿度传感器销售额,连续3个越来维持300%的增长速度,是所有系列增长最快的,

现在特别成立专业温度传感器采购部门, 所我们采购大部分 就分为 ST单片机采购, 温湿度采购,和其他元器件采购。

希望今后能带给大家更超值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A:
发几个热门性价比高的传感器出来大家一起选用。

网友B:
嗯哪,你要发热门的芯片,估计大家都有兴趣。

网友:
在这边买元器件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不开发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几个热门性价比高的传感器出来大家一起选用。

SHT30   SHT31  HTU21D   HDC1080   SI70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哪,你要发热门的芯片,估计大家都有兴趣。

SHT30   SHT31   SHT20   SHT21    HTU21D   HDC1080   SI7021

网友:
价格不可以公布下吗,散卖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SHT30   SHT31   SHT20   SHT21    HTU21D   HDC1080   SI7021

有没有精度达到0.1℃的类似的温度传感器,目前我们用的PT100做的,感觉响应慢,想要换个数字式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精度达到0.1℃的类似的温度传感器,目前我们用的PT100做的,感觉响应慢,想要换个数字式的温度传感 ...

网友C:
这个精度是0.5℃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是0.5℃啊。

  記錯了....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是0.5℃啊。

有的,14做穿戴需要采集温度,专门调研市场的传感器。好像是瑞典的一款,价格比较贵,精度能到0.07度,就是贵,得100来大洋

网友:
湿度计,是有一定维护量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14做穿戴需要采集温度,专门调研市场的传感器。好像是瑞典的一款,价格比较贵,精度能到0.07度,就 ...

请问有具体型号吗?100不算贵,我能接受。

网友:
最常用的LM75都没有,差评。这个便宜,I2C接口,我用来作来热电偶冷端补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具体型号吗?100不算贵,我能接受。

https://www.ist-ag.com/zh-hans/c ... wen-du-chuan-gan-qi
应该是这家,具体应用和型号你自己找。里边有个tsic传感器,以前找的是这个。tsic716

网友:
MLX90615是红外线的。
RW1820: 在+35 ℃ ~+45 ℃ 温度测量范围内是±0.1℃,可用于体温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精度达到0.1℃的类似的温度传感器,目前我们用的PT100做的,感觉响应慢,想要换个数字式的温度传感 ...

RW1820: 在+35 ℃ ~+45 ℃ 温度测量范围内是±0.1℃,可用于体温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精度达到0.1℃的类似的温度传感器,目前我们用的PT100做的,感觉响应慢,想要换个数字式的温度传感 ...

SHT35温湿度传感器,在20-60 °C范围内是±0.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HT35温湿度传感器,在20-60 °C范围内是±0.1℃

感谢提供。SHT35我仔细看了,没看到20-60摄氏度是0.1℃的精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W1820: 在+35 ℃ ~+45 ℃ 温度测量范围内是±0.1℃,可用于体温计

RW1820看资料是这个精度,请问哪里有渠道采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ist-ag.com/zh-hans/chan-pin-he-fu-wu/wen-du-chuan-gan-qi
应该是这家,具体应用和型号你 ...

感谢提供有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W1820看资料是这个精度,请问哪里有渠道采购呢?

你可以到我们网站  www.zaixinjina.com 上面购买   有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到我们网站  www.zaixinjina.com 上面购买   有现货

你的网站崩溃了

网友:
^_^,mark一下,常用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供。SHT35我仔细看了,没看到20-60摄氏度是0.1℃的精度呢?

这份资料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供。SHT35我仔细看了,没看到20-60摄氏度是0.1℃的精度呢?

SHT35 datasheet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要是能把这货封装到一个M6的螺丝里面去就好了,就像一些PT100那样,安装比较方便。
用这货的考虑如何装的问题。

网友F(2018-05-23):
温湿度传感器哪个稳定精度高呢,目前使用的是SHT30,应用在农业蔬菜大棚中,在高湿的环境下,采集到温度湿度会不准确。
哪种传感器可以应用在高湿的大棚中呢,精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到我们网站  www.zaixinjina.com 上面购买   有现货

网址输入错了,多了个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气压传感器?微压的。

-1KPa~4KPa

+-2kpa的,nxp好像有。

网友:
SI7051-A20-IM,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8-07-29):
STS35-DIS, 这个超值 +-0.1度

网友(2018-10-26):
引用 网友F:
温湿度传感器哪个稳定精度高呢,目前使用的是SHT30,应用在农业蔬菜大棚中,在高湿的环境下,采集到温度湿 ...

也在选温湿度传感器,也是蔬菜大棚用,目前用的SHT30,客户想选精度高的,即使精度不高,线性好一些也行啊,起码能够补偿啊

网友(2018-12-30):
比较过,在芯间的传感器种类很多,价格还可以。希望可以贴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