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7280 有哪位大侠用过吗 ? IIC一直没有ACK信号,求助

楼主(2017-11-24):
如题, ADV7280 芯片 晶振不起振,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 需要先IIC退出低功耗模式,然后配置IIC,一直没有ACK返回信号   也用逻辑分析仪抓图了,IIC从图上看应该是标准的
slave address是 0x40. 图上可以看出只发了 0X40 就没收到 ACK信号   附上ADV7280要求的 IIC时序

网友A:
写一个循环,从0x01到0xFE遍历从地址。我以前就这么干过,找到从地址后发现是左移了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循环,从0x01到0xFE遍历从地址。我以前就这么干过,找到从地址后发现是左移了1位。 ...

从0x00到 0xff 都没有看到ack信号 泪奔

网友B:
供电是否正常?RST脚电平?I2C的配置地址是高还是低(ALSB脚)?PWRDWN脚使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是否正常?RST脚电平?I2C的配置地址是高还是低(ALSB脚)?PWRDWN脚使能否? ...

RST 有复位电路,  POWERDOWN 一开机就是 高电平,   ADDRESS设置脚接的GND 也就是0X40地址

网友:
所以 我一般不喜欢iic接口  找方案也会首选SPI接口的芯片。

网友B:
ADV7280的上电时序你有按规格书里的要求来做吗?我看规格书里有一份详细的说明,你就按那个来做。
看你的图IO电源是3.3V,对接的CIF口也是3.3V的吗?
你现在改上电时序可能麻烦。可以上系统上电后,再去拉下复位,过10MS以上后,再去操作I2C接口.
要用示波器确认下你的操作是否达到预期

网友C:
地址需要左移一位
看看时序
1. Assert the PWRDWN and RESET pins (pull the pins low).
2. Power up the DVDDIO supply.
3. After DVDDIO is fully asserted, power up the 1.8 V supplies.
4. After the 1.8 V supplies are fully asserted, pull the
PWRDWN pin high.
5. Wait 5 ms and then pull the RESET pin high.
6. After all power supplies and the PWRDWN and RESET pins are powered up and stable, wait an additional 5 ms before initiating I2C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DV7280/ADV728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V7280的上电时序你有按规格书里的要求来做吗?我看规格书里有一份详细的说明,你就按那个来做。
看你的图 ...

我意识到我电源可能有问题了  谢谢你的回答 我再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需要左移一位
看看时序
1. Assert the PWRDWN and RESET pins (pull the pins low).

我意识到我电源可能有问题了  谢谢你的回答 我再测试下

楼主:
发现问题了  买错型号了    ADV7280 跟 ADV7280M是完全不同的芯片, 结果我买的型号是
ADV7280
WBCPZ-M

。。。这个竟然是ADV7280M

网友:
哈哈,ADV7280M是转mipi,ADV7280是转BT656的

网友D(2021-06-02):
楼主的adv7280产品量产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adv7280产品量产没

我都忘记 我这个片子拿来做什么用了   太久远了

应该没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