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器环境下,如何自行清理RAM

楼主(2017-11-24):
如题,KEIL环境下把启动文件删掉后,自己清理RAM怎么清理。
因为让编译器自行清零RAM的话,如果发生看门狗复位,MCU也会自动清理RAM。我想实现的功能是,上电后自行清理一次RAM,如果发生看门狗复位,则不清理。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中颖的79F3283,跟中颖的技术支持联系过,他们说把启动文件删除掉不会有影响,删掉后就不会自动清理了。然后我刚刚写了一段,仿真时软件
在第一个for循环里面陷入了死循环,这个功能能应该怎么实现。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查到什么有用的资料。

网友A:
使用原来的启动代码  汇编加个复位标志判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原来的启动代码  汇编加个复位标志判断就可以了。

我试下看

网友B:
如果是 keil 环境下,是不是可以把启动文件加入到自己的项目中(同时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下),然后改写之?

刚刚测试了下,如下修改即可:
                CSEG    AT      0
?C_STARTUP:     LJMP        ?C_START                                ;LJMP    STARTUP1

网友:
不会所有的变量都不要清除吧?把不要清除的变量用指针访问,放在ram的最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写这样的代码进行清ram,难道对堆栈等东西完全没概念?

我跟中颖的工程师咨询过,他们说启动文件里面处理堆栈的功能没什么作用,可以直接把启动文件删掉。
我直接这样清理RAM,会把堆栈删掉吗,51单片机的架构还没玩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写这样的代码进行清ram,难道对堆栈等东西完全没概念?

以前用其他的芯片习惯性在使用前把RAM,自己清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keil 环境下,是不是可以把启动文件加入到自己的项目中(同时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下),然后改写之?

具体怎么修改的,能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段清ram的程序是由main来调用的吧?调用前会把pc指针压栈的,
那你清ram的时候岂不是把压到堆栈的pc ...

      有点明白了,我原来用的芯片里面有个专用的堆栈指针,用户是不能直接读写堆栈指针的,所以我直接清理所有的RAM不会有问题。
但是51单片机的堆栈信息是存储在RAM里面的,所以不能直接清理所有的RAM。这样的话要实现我说的功能的话,要怎么做。刚按
坛友说的在启动文件里面添加看门狗复位判断条件,编译通不过,启动文件跟芯片的内部寄存器应该是没有联系的,只是处理了一
下RAM跟堆栈信息。
      我以前那样写写习惯了,感觉自己处理一遍RAM靠谱一些,而且可控性要好些。
      我现在是在初始化时把所有用的的变量一个个的清理一下,感觉这样比较麻烦。还有个办法就是定义变量的时候按地址顺序往下定义,
初始化时直接用指针去清理相应的地址就好了。但是这样的话后续修改功能的话还要一个个的去查变量地址写到那里了,也比较费事。
有没有比较简洁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不通过是因为你写法不对。。我也好久没写过ASM了,你可以求助一个中颖的FAE。 ...

跟中颖的两个FAE搞了两天多,也没搞出个什么名堂,还是自己想办法算了!

网友D:
应该是把你不要系统自己清理的内存区域划分出来,定义为noinit属性,改写编译器的连接文件,自定义连接,keil是sct文件,iar是icf文件,自己搜索分散加载功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把你不要系统自己清理的内存区域划分出来,定义为noinit属性,改写编译器的连接文件,自定义连接,ke ...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E:
启动文件设置栈是在清理了ram之后把
修改一下START或者LEN,把不想清理的部分放到这个范围之外就好了。
还是建议清理的,否则莫名奇妙的问题很多。不过在程序中每个变量都有初始化也可以。
但是会占空间的。要在一个1K的芯片里面做很多事情,就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节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文件设置栈是在清理了ram之后把
修改一下START或者LEN,把不想清理的部分放到这个范围之外就好了。
还 ...

空间倒是比较大,可以随便挥霍

网友F:
还是将内存分块靠谱  定义变量可以指定定义到哪块

网友:
在程序中每个变量都有初始化为0,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将内存分块靠谱  定义变量可以指定定义到哪块

这种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