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身痕换了只鼠标。罗技鼠标的低功耗做极致

楼主(2017-11-24):
我的M705在家里用,雷柏7800P在公司用,这两个月发现大鼠标用着好累,小鼠标有个好处,由于体积小重量轻,方便手掌的左右摆和 利用母指和无名指的前后移动。使用起来比大鼠标灵活多了。罗技鼠标更有一个卖点就是低功耗。M705的休眠电流是27-31UA之间跳动。2.2V的DC-DC空载电流已经占了20UA。M705的功耗低得惊人。今天买的M585用来替换7800P,M585的工作电流跟M705参不多,但休眠电流比M705还要低。2.4G模式下休眠电流是18-21UA之间跳动,蓝牙模式下是是20-23UA。从网上的拆解图看应该是连DC-DC也没有。那个10的电感应该不是电源用吧?

网友A:
我刚刚105买的M705。之前一直M215后来停产了就M185。现在玩吃鸡换了个M705觉得刚刚好一只手握住还挺输出。小鼠标手要驾着,用久了手指抽筋。

网友B:
不会没有升压电路,1.5V下鼠标应该用不了,不过可以用1.5V的主控芯片,唤醒时再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105买的M705。之前一直M215后来停产了就M185。现在玩吃鸡换了个M705觉得刚刚好一只手握住还挺输出。 ...

105元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没有升压电路,1.5V下鼠标应该用不了,不过可以用1.5V的主控芯片,唤醒时再升压 ...

他不只是按键呼醒,移动鼠标也能唤醒,说明光头一直或者间歇在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105买的M705。之前一直M215后来停产了就M185。现在玩吃鸡换了个M705觉得刚刚好一只手握住还挺输出。 ...

无线掉帧吗,我以前用无线感觉操作不灵敏。
还有,你有鼠标宏共享一下吗?

网友D:
用的是同款,这个flow很好用,我台式机安装了黑苹果用U连,笔记本用的win10蓝牙。相互之间切换感觉像是一台主机2个屏,能win10和mac系统之间相互复制粘贴。
150买的。用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同款,这个flow很好用,我台式机安装了黑苹果用U连,笔记本用的win10蓝牙。相互之间切 ...

我的笔记本连接不到蓝牙。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870-1-1.html

网友D:
先要长按鼠标中间那个按键进入配对模式吧,其他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了。
我第一次配对后都是自己自动连接,管理器里面直接显示M580/5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长按鼠标中间那个按键进入配对模式吧,其他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了。
我第一次配对后都是自己自动连接 ...

我没有试过长按,因为连接手机也没有长按。

楼主:
上面那个键是用来切换2.4G和蓝牙

网友:
我买的是工包的。没有包装。M215接收器是优联的就不用买接收器了。所以裸鼠标就便宜很多。全套的一般要230

网友E:
楼主位的图片拍的不错,很清晰,又啥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掉帧吗,我以前用无线感觉操作不灵敏。
还有,你有鼠标宏共享一下吗? ...

你说的掉帧是蓝牙的吧。我一只用逻辑无线鼠标,都是带接收器的。从来没感觉到过掉帧。也玩游戏英雄联盟、绝地求生这些也没感觉。可能我太菜对这个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掉帧吗,我以前用无线感觉操作不灵敏。
还有,你有鼠标宏共享一下吗? ...

我没有鼠标宏。我只是设置几个快捷键浏览方便,不用老按键盘。还有就是玩游戏手不够用鼠标加两个按键左手专心控制方向。左手不够灵活

网友:
为什么会有工包这种东西呢?

网友F:
当年400多买了个705,用来画板真的是生不如死,感觉总是在飘,如果用在一般的场合还是很好用,尤其滚轮,还有多出来的按键,听歌调整音量非常好,后来按键也不行了,

跑到岗厦附近的那个售后的楼上,他们检测了下,给换了个新的,回来按键没啥问题了,但是飘和之前一样,画板用起来非常不好用,现在还在抽屉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400多买了个705,用来画板真的是生不如死,感觉总是在飘,如果用在一般的场合还是很好用,尤其滚轮,还 ...

飘是什么概念?我的705放在不动,指针就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的图片拍的不错,很清晰,又啥技巧?

别人拍的,用单反应该可以达到效果吧

楼主:
好多人说无线会飘,有钱就不飘,什么道理。如果是通信问题,就放近点。

网友G:
罗技的问题是按键的寿命还没有带的电池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罗技的问题是按键的寿命还没有带的电池寿命长。

用WD40补一下

网友G:
WD40多贵,还是自己换原装欧姆龙的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WD40多贵,还是自己换原装欧姆龙的按键吧。

这是我买时的赠品,淘宝单独购买好像是0.6元。一只开关的用量估计就1%。即0.6分钱。

楼主:
购买WD40时送的试用装。

楼主:
这个包装很好用。用罐装的喷,一遍地方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罗技的问题是按键的寿命还没有带的电池寿命长。

我的705前段时间左键也不好用了,还好那个微动开关不需要焊下就能拆开,把触点蹭了几下就好了。

网友:
m705  130买的路过,楼上105的说的我心酸。

楼主:
其实我还有一只东芝的M557,蓝牙3.0接口,抓得一样舒服。我是18CM的掌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有一只东芝的M557,蓝牙3.0接口,抓得一样舒服。我是18CM的掌长

你这18挺吓人的参数!

网友:
DCDC升壓電路必須有啊,否則一節電池供電的話那顆nrf51802肯定無法工作的

网友H:
为了发现低能耗鼠标,结果现在鼠标太多,已经用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了发现低能耗鼠标,结果现在鼠标太多,已经用不过来了%……&*(

我有三台电脑,严格来说是4台。有一台是看盘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多人说无线会飘,有钱就不飘,什么道理。如果是通信问题,就放近点。

飘   估计就是掉帧引起的,鼠标移动太快,无线鼠标的采样率  也有可能是传输速率不够   毕竟要做低功耗
不能完全响应移动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飘   估计就是掉帧引起的,鼠标移动太快,无线鼠标的采样率  也有可能是传输速率不够   毕竟要做低功耗   ...

我的基本上不超过2米。用了几款鼠标基本没有出现过漂。

楼主:
我感觉 M705和M585很好用。

网友J:
来个外形图看看,看里面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来个外形图看看,看里面干嘛呢

网上搜索一下大把图。M705手感好,只是滚轮噪声大,步进太明显,按键特别是右键太绵。M585好轻好舒服,还有蓝牙和2.4G双通信模式,滚轮好轻盈。有左右滚动和前进后退键,低功耗的鼠标我才考虑。

网友J: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索一下大把图。M705手感好,只是滚轮噪声大,步进太明显,按键特别是右键太绵。M585好轻好舒服,还 ...

左右不对称,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左右不对称,不喜欢

嗯,没有完全完美的东西,适合自己才行。目前还算满意。公司用M585,家里的台机用M705,笔记本用M557,还有一体机,如果7800P没有人要就给一体机用。

网友K:
京东自营 199,好像有新型号 590 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京东自营 199,好像有新型号 590 不知道怎么样

590是静音,其他功能是一样。我专门看过拆解图,590的微动是方型。585是标准型。585换微动时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京东自营 199,好像有新型号 590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飘的感觉应该是掉帧或者传输速率不够快,有线的反应时间肯定比无线快,无线还有空中的发送接收过程。

网友L:
之前拆过一个M545用的是TI的单节电池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拆过一个M545用的是TI的单节电池dcdc

M545升级版M546,之前也有考虑过。后来还是选择了M585。据说M546有回滚现象。

网友M:
引用 楼主:

590静音版会不会手感比585要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590静音版会不会手感比585要差些?

所以我选择了585

网友N:
后来我换了无线轨迹球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后来我换了无线轨迹球

好用吗?感觉怪怪的。

网友:
分享一下在哪里买的工包吧

网友:
钢厂爱好者前来支持一下罗技

话说罗技g系列没发现左右对称的鼠标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后来我换了无线轨迹球

没用过 轨迹球,话说作图真得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吗?感觉怪怪的。

还好啊,起码没之前那么累手。
至于效率这个看人的了,我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基本习惯了轨迹球的操作,画板不算太多似乎影响也不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用过 轨迹球,话说作图真得好用?

最近其实画图也少,不过普通用途也挺好用的呀

网友(2017-12-29):
看了评论也买了一个M585,挺不错。

网友:
我弄了个M590,静音版本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一直用联想小红点鼠标

楼主:
M705的右键太绵,经常误点一下。虽然官方报价705比585贵。但使用起来585好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年400多买了个705,用来画板真的是生不如死,感觉总是在飘,如果用在一般的场合还是很好用,尤其滚轮,还 ...

兄弟,没装驱动吧?罗技优联可以连接多款鼠标,必须装驱动,否则飘,飘,飘

网友O:
某东,元旦促销。M585 M590,满139减20,满349减50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M590,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某东,元旦促销。M585 M590,满139减20,满349减50

京东太贵,还是淘宝或者天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