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一条光纤拨2个号的问题?

楼主(2017-11-25):
问一下大家,目前我家有一条移动的光纤。最近在搞玩客云,因为抢了2台玩客云,所以多拉一条带。
现在是只有一条光纤入户,光猫出来后的WAN口接到一台交换机上,2台路由器拨不同的号,WAN口也接到交换机上,LAN口各接一台玩客云。问过移动的人说这样就相当于2个不同的网络。
但用了一周,发现跟我接在同一个网络的效果一样,两台总产量总是维持在12个左右,A多了,B就少,A小了B就多,总量基本差不多。

怎么样才可以搞到两个不同的网络呢?

网友:
交换机没必要吧,光猫上也不止一个网口

网友A:
2台路由器同时下载的速度能达到标准吗?

网友:
pon上限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路由器同时下载的速度能达到标准吗?

能,分别测试速度都是正常的,满速!

网友:
我同一条张挂两台 100M的移动也有7.8一台呀!!!你怎么这么低了??
一般来说电信的就低,只有五六个左右!

网友:
怎么抢到的?

网友B:
光猫网口是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网口是百兆?

是百兆 ,但拉的两条都只是10M的。

网友:
联通的现在都是光猫拨号了,不允许路由拨号。

网友:
破解光猫,路由改桥,多拨

网友C:
我上下对称的50M怎么这两天才8个多一点。。。

网友D:
一个路由器接三台都可以,没必要拉两条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路由器接三台都可以,没必要拉两条宽带!!!

是可以,但三台的产量跟一台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但三台的产量跟一台是一样的。

亲测没有,三台的产量大概是一台的2.5倍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下对称的50M怎么这两天才8个多一点。。。

50MB现在就是7-8个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测没有,三台的产量大概是一台的2.5倍左右

奇怪,我这里,如果2台放在同一个网络,只有一台的产量。
我移动10M上传感,每天12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奇怪,我这里,如果2台放在同一个网络,只有一台的产量。
我移动10M上传感,每天12左右 ...

那就不知道了我是联通50MB,用一台路由器桥接的,接光纤的路由器上挂了一台,桥接的路由器上挂了两台,昨天的产量是6,6,7,产量越来越低了

网友E(2018-06-18):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知道了我是联通50MB,用一台路由器桥接的,接光纤的路由器上挂了一台,桥接的路由器上挂了两台,昨 ...

玩客云,现在还能有6个/天吗?  链克涨不上去了 1.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客云,现在还能有6个/天吗?  链克涨不上去了 1.66

现在没有了,玩客币现在1.8左右每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客云,现在还能有6个/天吗?  链克涨不上去了 1.66

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估计有半年)一直只有0.8个/天,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有4个了,10M的宽带,512K上行.

链克之前3.4块钱的时候卖了一点,现在还有5,600个,没什么用,换了几次迅雷白金会员.

网友:
玩多拨最好是千兆交换机,有些地区多拨叠加,有些地区多拨不叠加,测试速度时不要分开测试,要同时用两台电脑拨号,同时下载测试,如果都可以满速,那就是可以叠加的。

网友:
说的太乱了,重新编辑一下

关键问题是得到两个不同的公网IP
你用移动的网络很可能不管你怎么接,最后都会从一个公网IP地址出口
本地移动网络就是没有公网地址的,只会分你不同的私网地址,
你这里得到例如10.X.X.1,10.X.X.2两个地址,最终还是从一个公网IP地址出口,对于你就没用了

解决办法:
再拉一条别的运营商的网进来
就算你再拉一条同样运营商的网线进来也没用,最后出口还是一个!

网友:
光纤可以分线的 , 买个1分2的线接2个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