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相电流采样放大问题

楼主(2017-11-25):
RT,看过别人的一个板子,坛子里有人也有人问过,发现相电流采样一般用康铜丝、合金电阻等,阻值都非常小,流过电流产生的压降也很小,这就需要放大。问题来了,为什么放大倍数都很小呢,几倍到十倍的样子。这样放大出来的信号还是很小,直接送到单片机AD脚上采样不会导致控制精度不高吗?尤其是做电流转速闭环控制的
另外再请教一下大家,点机电流采样电路设计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二级放大,前面是高共模电压运放,如ina117类

网友B:
这样放大出来的信号还是很小,很小,是指比母线电压小很多的意思吗?
10A的电流,10mR的电阻,电阻功率1W,满量程输出信号0.1V,放大15倍,正好满足3.3V ADC输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放大,前面是高共模电压运放,如ina117类

可是我看到的两个都是一级放大,且放大倍数很小呢,这是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放大出来的信号还是很小,很小,是指比母线电压小很多的意思吗?
10A的电流,10mR的电阻,电阻功率1W ...

我举个例子,1mΩ的采样电阻,40A的电流,采样电阻的功耗是1.6W。上面的压降是40mV,放大10倍是400mV,20倍是800mV,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C:
放大倍数不够大,可能是为了兼顾更大电流的场合,否则大电流或者浪涌电流过来,放大电路就饱和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举个例子,1mΩ的采样电阻,40A的电流,采样电阻的功耗是1.6W。上面的压降是40mV,放大10倍是400mV,20 ...

放大40倍正好1.6V,3.3V的ADC正合适
或者说你看到有机器是这样子的,正常工作电流只占了ADC量程的一小部分? 那要么就是图省事,一个板子用在多个机型上面;要么就是如楼上所说为了瞬时的大电流
再说了,即使用了一半的量程,12位ADC也足够满足需求,多少年前,ADC还只有10位的时候,电机不是一样转的很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40倍正好1.6V,3.3V的ADC正合适
或者说你看到有机器是这样子的,正常工作电流只占了ADC量程的一小部 ...

我看到的例子放大倍数只有6倍左右,如果需要放大几十到一百倍,单集运放可以很好的实现吗?我是说稳定性和可靠性上。是否需要二级放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倍数不够大,可能是为了兼顾更大电流的场合,否则大电流或者浪涌电流过来,放大电路就饱和了的 ...

控制器的限流值下输出信号都很小的,搞不大清楚为什么。超了限流值必须就得保护了,不然会烧管子。我觉得放大电路都饱和了的话早就应该保护,关掉管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例子放大倍数只有6倍左右,如果需要放大几十到一百倍,单集运放可以很好的实现吗?我是说稳定性 ...

需要放大100多倍的场合,按照上面的计算,那电流就是上百A的,应该不至于还使用电阻+运放吧,100多倍的一个差分放大器,那误差就大了而且所用的运放本身也不会便宜
电阻+运放 只是最便宜的方式,还有其它更多的选择,比如电流互感器,LEM电流传感器,霍尔电流传感器,电阻+Δ-Σ调制器

我刚才看了伺服驱动器的规格书,额定扭矩和峰值扭矩之间差了2-3倍,对应电流也应该是2-3倍,那就是为了楼上所说的情况,为了瞬时的大电流

网友D:
运放有带宽限制的

网友E:
我们11倍的放大。一毫欧的合金电阻。要考虑运放跑不到真的轨对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放大100多倍的场合,按照上面的计算,那电流就是上百A的,应该不至于还使用电阻+运放吧,100多倍的一 ...

有可能,那还是缩小放大倍数吧,不超过50倍运放还是可以用的吧,是否需要二级放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有带宽限制的

放大倍数小是受这个带宽限制吗?那个不是跟信号频率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11倍的放大。一毫欧的合金电阻。要考虑运放跑不到真的轨对轨。

用的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运放?如果单电源输出信号太小是不是也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小是受这个带宽限制吗?那个不是跟信号频率有关吗?

增益带宽积是定的,增益越大,带宽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那还是缩小放大倍数吧,不超过50倍运放还是可以用的吧,是否需要二级放大呢? ...

没必要

楼主:
好的,多谢指教,模电不好,很多知识有欠缺,问题可能看起来比较low,不要见笑

网友F:
那个电阻叫分流器。分流器输出到变送器,变送器的输出接到单片机。买成品的变送器,远比自己设计电路可靠。

网友G:
信号幅度不够就再加一级放大呗
楼主得考虑电机启动和堵转的时候电流非常大,是否使信号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阻叫分流器。分流器输出到变送器,变送器的输出接到单片机。买成品的变送器,远比自己设计电路可靠。 ...

分流器和变送器?能详细说一下吗?只是用来做电机相电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幅度不够就再加一级放大呗
楼主得考虑电机启动和堵转的时候电流非常大,是否使信号饱和。 ...

多谢指点,我再仔细考虑下,如果电机做了限流,软件ADC采样电流,同时硬件有比较器,也是用于限流。这样是否能排除是为了启动和堵转时电流预留的余量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再仔细考虑下,如果电机做了限流,软件ADC采样电流,同时硬件有比较器,也是用于限流。这样 ...

我再告诉你个我用的办法,分级放大,把每一级输出都连接到ADC端口,各通道并行采集,在程序里判断量程,然后就能兼顾大电流和小电流的精度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再告诉你个我用的办法,分级放大,把每一级输出都连接到ADC端口,各通道并行采集,在程序里判断量程, ...

好办法啊,除了多占用几个ADC接口,受教了,原来自己的想法太呆板了

网友:
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

楼主:
现在有些明白为什么了,那个电路选的运放是LM324,性能很差,GBW只有1.2MHz,SR只有0.5V/us。放大倍数之所以设置到个位数,是为了增加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