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时钟波形为什么这么差呢

楼主(2017-11-25):
我板子上提供的是50MHZ的晶振,然后调用IP 核生成25NHZ的时钟波形,用100MHZ的示波器观察波形,得到下图,这明显不是方波,而是一个类似正弦波,为什么波形会这么差呢?而如果分频得到10MHZ的波形,用示波器观察显示的就是方波。是因为示波器的带宽不够吗,波形的高频信号被屏蔽了,导致显示的不是方波?求大神们解答一下,新手很纠结。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100MHZ的示波器带宽不够

网友A:
正常,100M示波器只能看到25MHz方波的三次谐波,起码要有7次谐波带宽才能看到比较接近“方”的波形。

网友:
方波是无限个高次谐波组成

网友:
数字示波器看两个指标,一个是采样率,这个是你能观察的信号的不论频率的5-10倍以上。
还有要给是模拟带宽,学过傅里叶变化都知道,方波的频率是无穷大,一般要10倍频才能观察。

网友B:
标称100M的示波器至少有1G采样率;换个高频探头或者用垃圾探头的X10档。

网友C:
100MHz的示波器用来观察50M模拟信号问题不大,除了略有衰减外;
用来观察数字信号问题就大了,哈哈;上面各位高手都指出问题了,就是
方波的频率展的很宽,而且在二次、三次、四次、五次谐波分量部分还都比较大
所以2倍带宽是不够的。
其实这个很容易想当然的认为两倍够了,采样定理嘛,哈哈,但是方波有点特殊,注意下

网友:
数字示波器还不好办吗,用x10的探头,换成等效采样,然后祈祷。运气好的话能看到标准的25MHz方波,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能看到标准的25MHz的正弦波,再不好的话就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100M的示波器至少有1G采样率;换个高频探头或者用垃圾探头的X10档。

用100x的效果也一样,是示波器带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Hz的示波器用来观察50M模拟信号问题不大,除了略有衰减外;
用来观察数字信号问题就大了,哈哈;上面各 ...

谢谢,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100M示波器只能看到25MHz方波的三次谐波,起码要有7次谐波带宽才能看到比较接近“方”的波形。 ...

非常感谢,你们说的很对

网友:
带宽不足,换个好点的示波器

网友:
涨知识了,终于知道pll输出的时钟信号为什么用示波器看起来不方正啦

网友D:
示波器探头的接地方式,用接地弹簧试看看,不要用鳄鱼夹子,接地回路有可能太长,导致边缘震荡或者上升时间不足。

网友:
方波的上升沿时间非常短暂,速度非常快,并且你的示波器探头有输入电容的会构成低通滤波器把上升沿的高频率进行衰减和放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探头的接地方式,用接地弹簧试看看,不要用鳄鱼夹子,接地回路有可能太长,导致边缘震荡或者上升时间 ...

接地弹簧和鳄鱼夹子有什么区别吗,晚上回去我试试看能不能改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