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好用的定时关机软件(电脑系统win7-32位)

楼主(2017-11-26):
公司有台电脑没人坐,但连了两台共享打印机,供其他人使用,下班老是没人关,求定时关机软件!

网友:
计划任务

网友:
3600秒后关机,运行里面输入:
shutdown -s -t 3600

网友A:
计划任务,或者做一个批处理添加到开机运行,批处理内容at xx:xx shutdown -s -t 10,xx:xx为要关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划任务,或者做一个批处理添加到开机运行,批处理内容at xx:xx shutdown -s -t 10,xx:xx为要关机时间 ...

这个每天都要设置吗,最好是每天不用设置,下班到点自动关机!

网友:
做个批处理放启动项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每天都要设置吗,最好是每天不用设置,下班到点自动关机!

做一次就行了

网友B:
我觉得啊…除了定时关机还得定时开机…弄bios把…另外还可以弄个共享打印…弄个带usb的路由器…24小时开机都行

网友:
网络打印机共享器也就1百多而已,剩下多少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啊…除了定时关机还得定时开机…弄bios把…另外还可以弄个共享打印…弄个带usb的路由器…24小时开机 ...

是啊,能定时开关机更好,大部分人要打印文件只开不关。

网友C:
主板BIOS设置定时开机,计划任置定时关机,不用其它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BIOS设置定时开机,计划任置定时关机,不用其它软件

刚刚试了一下。如果不登录用户帐号,用计划任务程序不能定时关机。

网友:
自动登录一个账号就是了

网友:
记得以前用过一个叫千宇智能关机的软件,还不错

网友:
win7设置成自动登陆一个帐号即可

网友D:
楼主,这个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很好用

好的,谢谢,,但开机会自动运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开机会自动运行吗?

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好像不能开机自动运行?不知道是不是哪儿没有设置好

网友:
买个打印机共享器便宜,功耗很低。

网友:
我来上传一个好用的。

网友:
换一台带共享功能的打印机

网友:
我一直用的
https://www.wisecleaner.com/wise-auto-shutdown.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好像不能开机自动运行?不知道是不是哪儿没有设置好 ...

有一个“程序随系统一起启动”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程序随系统一起启动”选项。

谢谢,,现在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