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的保护壳竟然把硬盘报废了

楼主(2017-11-26):
手上一块SATA的硬盘(刚从台式机拆出来),放到平板电脑上,平板电脑的保护壳是翻盖的,结果硬盘在装回电脑了就识别不了!

后来发现翻盖的保护壳里面有磁性物质。难道硬盘报废了!

网友A:
硬盘这么脆弱?一个小磁铁就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这么脆弱?一个小磁铁就直接报废?

应该被消磁了   并不是物理性损坏

网友B:
低格一下应该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格一下应该还能用。

开机时,bios不能识别!
也可以进PE低格?

网友C:
怀疑的硬盘的dcdc电源坏了。磁铁靠近电感,会造成电感饱和,然后烧毁芯片或mos管,可以检查一下dcdc的输出,同型号替换

网友:
什么平板?可以装sata硬盘?还是台式机的sata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的硬盘的dcdc电源坏了。磁铁靠近电感,会造成电感饱和,然后烧毁芯片或mos管,可以检查一下dcdc的输出 ...

都没有通电,饱和是不可能发生的。

网友:
天气干燥,是不是静电原因导致的?

网友D:
可能是你家小孩不小心碰地上了,放回原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家小孩不小心碰地上了,放回原位 ...

这个顶一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家小孩不小心碰地上了,放回原位 ...

这个可能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家小孩不小心碰地上了,放回原位 ...

合格的二楼

网友:
强磁是会报销硬盘的,当年我的一块移动硬盘就这么给搞废了,硬盘一直咔咔的响,就是认不出来。

网友:
如果保护壳是合上的,磁铁是闭合的磁路,外部的磁场是非常弱的,不会损坏硬盘
找找其他原因吧

楼主:
华硕H81的主板不能正常识别,换了个技嘉的主板,然后PE下低格在换回华硕主板 就 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