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参考输入频率大家都到过多少?试了个36M好像没事

楼主(2017-11-27):
最近搞DDS,用最简单的片子AD9833,某宝卖家坑我啊,25M的有源晶振居然只输出600mV的信号,使能脚悬空还有信号,拉高直接变成间歇振荡了。
好在电路上留了一手,连接了STM32的MCO脚作为备份时钟的。考虑到MCO输出有PLL、SYSCLK、1/2 SYSCLK、HSI、HSE,
PLL可能太高了,SYSCLK为72M也比较高、HSI是内部振荡不准、HSE是8M太低,算来算去还是SYSCLK的二分频比较接近25M了,但是根据9833的手册,好像还是比较高,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跑一跑。
结果是一切正常。
也算是超频使用芯片了。
不知道各位坛友有没有试过加更高的频率上去的?稳定性如何?
另外有源晶振这玩意怎么看O不OK?

网友:
上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A:
楼主,你示波器带宽多少的,用100M的示波器看25M方波也出来的不够了,如果示波器开了20M带宽限制,那么正常的有源晶振也可能测到很小的信号。

网友B:
9833本来输出 就是6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33本来输出 就是600mV

25M的有源晶振输出是600mV的信号,不是9833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示波器带宽多少的,用100M的示波器看25M方波也出来的不够了,如果示波器开了20M带宽限制,那么正常 ...

120M的带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看了下坛里的其他帖子说是要用X10档来测得,最近因为工作忙所以没有重测,后面重测了会把结果发上来。不过奇怪的是它这个晶振EN端加高电平会出现间歇振荡这个就不太好解释,悬空反而好了,EN端是有效的,因为接低电平确实能够关断输出。

网友:
我的9833就是便用25兆有源晶振的。

网友:
有源晶振:1脚悬空,2脚地,3脚输出,4脚VCC

网友C(2021-04-14):
前辈前辈,我最近在整电赛的题目,也是AD9833基于STM32f103系列,然后一直用商家的代码搞不出来,想问问是不是默认的外部8M晶振和这个25M是不是不匹配,所以输出不了波形啊。希望前辈能给点建议,谢谢。本人小白一枚,望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前辈,我最近在整电赛的题目,也是AD9833基于STM32f103系列,然后一直用商家的代码搞不出来,想问问是 ...

这两个晶振之间有毛关系呀

网友C:
就是这个频率值要不要修改呀,我STM32默认不是8MHZ吗,如果改的话这地方怎么改,那串数字看的不是很懂。还望各位前辈能够帮帮忙,感谢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频率值要不要修改呀,我STM32默认不是8MHZ吗,如果改的话这地方怎么改,那串数字看的不是很懂。还 ...

这是AD9833的晶振不是STM32的晶振,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AD9833的晶振不是STM32的晶振,不用改。。。

那前辈,注释有说如果晶振不是25MHz,要更改又是啥意思呀。难道这说的不是改3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