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6288 tts语音芯片 串口反相是怎么回事,软件能否处理

楼主(2017-11-27):
准备使用SYN6288 开始没看数据手册,现在发现这个串口数据反相,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硬件上没加反相器,STM32串口能实现这个功能吗?知道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硬件不支持的话,那么只能软件处理的方式,对待发送的数据,逐字节跟 0xFF 异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支持的话,那么只能软件处理的方式,对待发送的数据,逐字节跟 0xFF 异或。 ...

串口起始位停止位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起始位停止位怎么搞?

我漏了这个,确实,软件处理上这个没法弄。
那就只能加个反相电路吧。

网友:
请先确认您的CPU支持硬件反向,比如stm32f0,实在没有就软件模拟吧

网友:
没有硬件反向的话,显然不能直接用MCU的串口来通信了。要么改硬件,要么自己写软件模拟串口

网友:
我当时用的他家成品的模块,还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B:
SYN6288的音质好吗?播放断句自然不?

网友:
软件模拟串口

网友:
为什么有这样的接口,意义何在?

网友:
逻辑电平是反的,如果单片机不带反向功能,那就在线上接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N6288的音质好吗?播放断句自然不?

音质还行,长句不自然,短句还可以。有些长句识别不太好。

网友:
我估计是设计缺陷,但是已经流片了, 然后将就用了

网友C:
void IO_Send_Byte(uint8_t byte){
  uint8_t i;
  U1TXD_H();   //高电平
  delay_us(103);
  for(i=0;i<8;i++){
    if(byte&0x01)U1TXD_L();
      else U1TXD_H();
    delay_us(103);
    byte >>= 1;
  }
  U1TXD_L(); //低电平
  delay_us(103);
  U1TXD_L();
}

我也遇到这个坑,如果不改电路,软件发送数据就这样做吧。延时程序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IO_Send_Byte(uint8_t byte){
  uint8_t i;
  U1TXD_H();   //高电平

网友:
串口发送玩数据默认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就是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