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我用分立元件搭建的DC-DC转换电路

楼主(2017-11-27):
没事用分立元器件搭建了一个DC-DC电路,使用330KHZ的锯齿波进行调制,基准电压1V,输出3V,稳定输出1A是正常的,IRF540N作为功率管,不过正常使用的时候VCC应该自举的方式驱动IRF540,会更好一点。测试了输出还是很稳定的,纹波还没有具体的测试,还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已经有实物了?不知330KHZ的锯齿波从哪来?
原理上没问题,估计不怎么实用。
AD8066貌似不便宜

网友B:
都用上运放了,应该不算分立原件搭的了吧

网友C:
用的元件有点多吧,又比较器,又运放,还有两只三极管和MOS管。

网友D:
怎么没看着反馈部分调节呢,pi调节器呢?U2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实物了?不知330KHZ的锯齿波从哪来?
原理上没问题,估计不怎么实用。
AD8066貌似不便宜 ...

330KHZ的锯齿波可以通过运放震荡产生,这个可以再搭建的,只不过这部分是成熟的电路,所以我就没搭建了,AD8066只是我随便找的一个用来仿真的运放,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用性价比更高的运放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上运放了,应该不算分立原件搭的了吧

运放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元器件啊,虽然比普通的三极管是复杂了很多,但是现在成熟的运放工艺,运放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元件有点多吧,又比较器,又运放,还有两只三极管和MOS管。

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器件呢,实际使用过程中还应该加入一些过流保护、短路保护都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看着反馈部分调节呢,pi调节器呢?U2B么

对U2B是反馈使用的,用来动态响应负载的调整的

网友E:
U2可以去掉,反馈处直接换用431,开关电源一般精度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U2可以去掉,反馈处直接换用431,开关电源一般精度可以满足

应该是可以的,这样成本可以做的更低

网友F:
不错,以前也搭建过。
反馈环节再增加个触发锁存电路,就可以大大降低功率管的功耗,从而提高输出功率。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器件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以前也搭建过。
反馈环节再增加个触发锁存电路,就可以大大降低功率管的功耗,从而提高输出功率。
但 ...

这个开关管是有损耗的,MOS驱动可以使用自举这样就降低开关管损耗了,还有就是开关波形的上升沿会让MOS有非常短暂的线性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管是有损耗的,MOS驱动可以使用自举这样就降低开关管损耗了,还有就是开关波形的上升沿会让MOS有 ...

是在锯齿波上升(对应开关波形的高电平)阶段,反馈端检测到设定电压,要控制MOS管关断。mos管关断后,电压下降,反馈端低于设定电压又要打开MOS管。这一段,MOS高频开关相当于工作在高损耗区。

在反馈端设计个触发锁存电路,反馈端检测到设定电压触发MOS管关断后,锁存电路锁存住这个低电平,MOS管(在开关波形的高电平时间内)就一直处于关断。得等到下一个锯齿波的上升(开关波形的高电平)来才能工作。

这样MOS管就工作于设定的锯齿波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