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特易对讲机写频软件

楼主(2017-11-27):
朋友搞了两个固特易的对讲机,想与原来的宝峰的改成一样的频率,可网上怎么也找不到固特易的写频软件,来我们坛子里求助下,谁有固特易的写频线数据与软件请分享下。

网友:
固特易不是轮胎吗?
也是健伍的K头?试试健伍的软件,TK3207,可能是通用的,很多国产手台都是健伍的写频软件,比如宝峰的。

楼主: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对讲机,网上一搜,好多轮胎。

用健伍的K头和软件还是不能用,读写都是通信错误

网友:
常见方案就是宝峰408软件。

网友:
泉州的……
宝丰大概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宝峰408的软件没找到,宝峰480的试了下也是不能用

网友:
试试这个系统xp

楼主:
谢谢了!还是显示通信失败,我线的问题吗?用的网上的标准的写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还是显示通信失败,我线的问题吗?用的网上的标准的写频线

那我不知道了。如果是摩托罗拉,一般的我知道。不行就拆机看看主板吧。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