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7是不是有问题啊,有错误都编译不出来

楼主(2017-11-28):
看上面的两个图片,第一个是正确的,第二个是我把main函数括号去了,编译也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CS 就是这么的SB!

有时候改过文件编译成功,但编译连接的还是以往的.obj文件。我现在都是先clean projct后再rebuilt project,慢点也就慢点了。

网友:
如果转个思路,这是ccs的自动修正功能,那就很开心了

网友B:
最后的提示你不懂吗,you are no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提示你不懂吗,you are nothing!

大哥那个不是编译有问题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 就是这么的SB!

有时候改过文件编译成功,但编译连接的还是以往的.obj文件。我现在都是先clean proj ...

我就安装了430相关的东西,不知道430生产的下载文件是什么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那个不是编译有问题的意思!

意思是没有根据你新的生成
你clean再编译,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没有根据你新的生成
你clean再编译,就会报错

clean了也不报错,发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