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模块需要硬重启的设计吗?

楼主(2017-11-28):
如题,有GPRS模块(安信可),除了通信线连接到主板,需要设计一个硬件重启电路吗?
可以通过DC-DC芯片的EN脚实现这个功能。

很多人遇到过AT指令串口死掉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那么问题来了,软件上怎么做呢?

网友:
必须的,以前遇到过串口无响应,我程序上都是比如断开TCP连接了,会先重新连接,如果不能连接成功就硬件重启。。

有时候确实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硬件重启是必须的绝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是AT+RST么。。。串口都死了,命令当然也没有鸟用了

就是防止串口死掉,我听很多人说遇到过这个问题。
另外也有人说连接断开,AT指令重启,再连接也无效的问题,必须通过硬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防止串口死掉,我听很多人说遇到过这个问题。
另外也有人说连接断开,AT指令重启,再连接也无效的问 ...

以前的时候是必须预留重启电源电路,最近几年还可以,但是最好把GSM模块的那个PWRKEY管脚控制起来,与防止偶尔与基站通信异常的时候重启

网友:
我们用这种模块都是单独设计重启电路的。

网友B:
不知道SIMCOM 家的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SIMCOM 家的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以前的SIMCOM会的.后来故障率高不用他家的了.还是加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SIMCOM会的.后来故障率高不用他家的了.还是加上吧

整个电源断掉的重启啊? PWRKEY不行的么  这么坑....

网友:
最好保留,我们用中兴的模块吃过这个亏了,所有的指令都不响应了,只能重新给模块上电才行.

网友:
单独设计一个给这个模块供电的可控电路,必要时可以使该模块重新上电 。

网友D:
还有重启电源要注意大电容放电效应哦,设计上要掐断电源后延长一段时间后再上电哦。

网友:
GPRS模块就是国产电子产品的缩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重启电源要注意大电容放电效应哦,设计上要掐断电源后延长一段时间后再上电哦。 ...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必须重启,这种玩意被坑多了   电源断掉 最保险的重启

网友:
最近产品也在用GPRS模块,看了大家的讨论,打算也增加一个重启电路

网友:
断电重启是最保险的方法,一定要保留的

网友:
有没有碰到过模块 POWER/RESET 引脚都重启不了的,必须要断电重启的?

网友E:
按我的做法,板上除了主cpu以外,其它任何内部含有cpu的东西都应当带断电设计。你不可能知道写另一个cpu程序的人是不是跟你一样可靠。如果你主程序还活着,发现一个外设模块不能动了,而你只能干瞪眼,你肯定会后悔的…

网友:
Simcom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F(2018-02-03):
引用 网友E:
按我的做法,板上除了主cpu以外,其它任何内部含有cpu的东西都应当带断电设计。你不可能知道写另一个cpu程 ...

我们遇到过多次类似问题,确实经验之谈。一次是dm9000死掉,网口无法用。一次是8035千兆网卡死掉,网口无法用,软件reset都不能恢复必须硬件重启。尴尬的是开发人员吧网卡芯片的reset脚和主cpu的reset接到一起了,只有上电复位了。硬件没法改了只能上终极大招 出问题了就把外部看门狗喂狗停掉 让狗强拉reset硬重启后恢复。现在公司产品牵扯到通信的所有模块都有对应的守护进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遇到过多次类似问题,确实经验之谈。一次是dm9000死掉,网口无法用。一次是8035千兆网卡死掉,网口无 ...

那你的情况还不够坏。最坏情况是你触发单片机重启还救不活,一定要断电重上电才能好。也就是说你那个外设的复位信号并没有复位它内部的所有状态,有些东西错掉了只有重上电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G:
SIMCOM 模块确实会2天自动断线要手动重启 合方圆的模块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合方圆啥型号?

网友H:
像SIM800C一类的不是有硬件PWR引脚吗?我都是操作这个管脚,看来下次需要通过MCU控制电源了

网友:
我用的时候也是通过电源芯片来控制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像SIM800C一类的不是有硬件PWR引脚吗?我都是操作这个管脚,看来下次需要通过MCU控制电源了 ...

这脚它程序死掉,没有啥反应的,包括reset,
几年前以前公司大批量用的时候,有次出现问题跑过去,
给MCU发指令,控制这几个脚都没有反应,最终断电才可以恢复

网友:
想想以前手机死机都是扣电池,你还是加上吧。
以前做车载定位,这是标准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脚它程序死掉,没有啥反应的,包括reset,
几年前以前公司大批量用的时候,有次出现问题跑过去,
给MCU ...

  好吧,看来控制他断电是个不二的选择

网友H:
像TPS54331这种能通过EN控制后端DC输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像TPS54331这种能通过EN控制后端DC输出吗?

可以。这是标准用法。
关掉EN后输岀就没有了,它自身的输入电流也降到uA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是标准用法。
关掉EN后输岀就没有了,它自身的输入电流也降到uA级 ...

收到,感谢redroof

网友J:
用过中兴的模块,出现了死机后,电源脚都无效,直接硬重启放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用过中兴的模块,出现了死机后,电源脚都无效,直接硬重启放心

你说反了吧,死机后复位脚都无效,只有从上电才有效。。。
要是重上电还无效,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说反了吧,死机后复位脚都无效,只有从上电才有效。。。
要是重上电还无效,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坏了{:tit ...

是我说错了,是需要断电重启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我说错了,是需要断电重启才能使用。

是啊,如果你遇到过这种东西,从此以后你就会给一切外部模块增加电源控制功能。
毕竟断电才是最可靠的。
只要这个东西物理上没坏,不管它死机死成什么样,彻底断电然后重上电总能恢复~
反正都是花费主CPU的一个IO口,控制电源还是控制复位都差不多,所以当然该控制电源。。。

网友(2018-12-11):
经验之谈啊,硬重启简单粗暴最有效,GPRS模块真的很脆弱,用的有人的模块经常挂掉之后竟然里面的程序被擦除了,重新上电都没有,有人的售后由于供电不稳内部flash程序被擦除了,需要重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