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类似手环的定位系统,请高人指点解决方案

楼主(2017-11-28):
最近有一个想法,想做一个外观类似小米手环或腕表形状的东西,能带在手腕上,能够测量脉搏,最主要是能够定位,精度不要求太高,并将位置信息发送到服务器,不限制佩带着活动区域。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我想采用GPS+GPRS这种定位和通信方式,利用GPS来定位,GPRS来通信,但看了点资料,发现模块带天线,体积太大了,不适合手腕佩戴。
如果采用SIM卡+GPRS方式,用SIM卡来定为,GPRS来通信,不知道怎么样,我没有接触过这东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苹果的手表适合你

网友:
三星gear S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手表适合你

我是想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系统,不是想买这样的产品

网友:
天线可以做小的 要找天线厂家定制 没量都不想甩你

网友:
推荐移远NB-IOT BG36 带GPS功能

网友B:
小天才手表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天才手表适合你

它是在周围部署服务器来实现定位的,不合适

网友C:
看过一个视频超宽带定位精度半米内,但同事做试验,飘啊飘好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视频超宽带定位精度半米内,但同事做试验,飘啊飘好几米

这个是不是还得有发射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还得有发射机吧

多个发射机

网友:
这种东西,你自己做个啥啊,一块5 0块的儿童手表就全都解决了

网友:
儿童手表没有自动测试脉搏吧,

网友:
美国电影里标配电子脚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视频超宽带定位精度半米内,但同事做试验,飘啊飘好几米

现在乱标参数的太多了。有好多还标10cm以内,其实50cm误差都是烧高香了

网友:
同求啊,我用原始方法试过,但可能是自己能力有限,原型机感觉效果不佳。

原型:

欢迎交流:)

网友E:
楼上是干嘛 ?两个手环互相定位对方的方向和距离?原理是什么?需要带的人转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是干嘛 ?两个手环互相定位对方的方向和距离?原理是什么?需要带的人转一圈? ...

对,互相定位对方的方向和距离,GPS+GPRS,非常好玩

网友:
转一圈是指什么?重置更正定位信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乱标参数的太多了。有好多还标10cm以内,其实50cm误差都是烧高香了

这个精度要自己调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精度要自己调校的

要自己调校,那做产品的都做些啥?哈哈
肯定要厂家调好,作为用户只知道用就可以了。
最近两年都在折腾uwb,这个行业里乱来的公司太多了。

3月份在苏州参加iot展,有个室内定位的会,开始的时候杭州某公司cto很实在的介绍了一些干货,说他们的精度达到30~50cm,并且说建议同业不要乱标参数。
后面到成都的某公司ceo上台讲的时候,感觉非常慌乱,ppt准备了很多东西,如果真仔细介绍可以说2小时,结果30分钟就结束。为啥,因为他们标的是10cm以内,心里面虚嘛。现场看他们的演示,也是乱飘的。

网友:
楼主,GPS在手表上都是直接用芯片的

网友:
楼主如果没摸过就算了,买个成品吧。光GPS GSM射频这块,够你喝一壶

网友:
心率,更加不用说,够你研究一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