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ysql客户端远程连接几分钟不操作自动断开的问题。

楼主(2017-11-28):
客户端,无论是用Navicat for MySQL还是MySQLWorkbench。连接远程服务器(阿里模拟主机)上的mysql。只要几分钟不操作,再去操作时就会断开连接,一定要关闭窗口重新连接才能操作。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回事?同一个mysql服务端软件安排在本地是没有这个问题,参数都是一样。

网友:
本地连接或者宽带问题,换个路由器/宽带试试。

网友A:
这个是网关的NAT时效问题,你有公网固定ip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网关的NAT时效问题,你有公网固定ip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在家里访问不同的服务器的数据库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网关的NAT时效问题,你有公网固定ip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服务器是公网IP,客户端可能不是

网友:
程序里定时执行一个查询语句,保持session有效

网友B:
中间有无数个路由器,任何一个自动释放空闲会话你就得重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无数个路由器,任何一个自动释放空闲会话你就得重联

有一个路由器和一只光猫。不过无道理呀,服务器端是独立IP。客户端什么时候要访问都是畅通无阻。又不是服务器主动访问客户端。

网友:
远程外部ip mysql倒是没试过,这样也不安全,我都是通过open(V爱P国N)加密通信,没有此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无数个路由器,任何一个自动释放空闲会话你就得重联

不会的,只有经过了NAT的路由器才有会话这一说,其它三层路由只会根据源IP,目标IP进行转发。
双方都是公网IP的话我试过,没有中途没有任何数据传输,会话也能保持1天以上,再长时间没有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只有经过了NAT的路由器才有会话这一说,其它三层路由只会根据源IP,目标IP进行转发。
双方都是公 ...

所有参数设置了,完全没有效果。

楼主:
你们都在用哪个管理工具了。我刚刚试了下MyDB Studio好像没有自动断开的现象。不过没有找到破解版本